[安国] 求助大师帮忙U盘量产,安国未知主控

楼主(2024-12-28):
拆开U盘看见

看不见主控这个用什么量产工具

网友A:
2046主控?看见后缀【die/死亡】,就感觉不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46主控?看见后缀【die/死亡】,就感觉不妙

还好是Made In Korea灭亡

网友C:
推测是AU6989SN-TA
这一款目前显示就是安国未知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6主控?看见后缀【die/死亡】,就感觉不妙

怎么说,2046是什么主控,用哪个软件,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测是AU6989SN-TA
这一款目前显示就是安国未知主控

大师有软件链接吗,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Made In Korea灭亡

大师这个U盘,有办法吗

网友D:
这主控多数是TA,一般找安国2022年之后的量产工具比较好,但是三星闪存MLC-16的应该不算太新。多数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控多数是TA,一般找安国2022年之后的量产工具比较好,但是三星闪存MLC-16的应该不算太新。多数能支持。 ...

有量产软件吗发一个

网友D:
你到这个网站看看,应该有。http://mydigit.ysepa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到这个网站看看,应该有。http://mydigit.ysepan.com/

大师,十分感谢了,软件下载ALCOR_U2_MP_v21.12.02.00这个版本终于认到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到这个网站看看,应该有。http://mydigit.ysepan.com/

太感谢你了,软件不会用啊,我想做一个USB-CD盘,现在大师,我相当高兴了,经过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谢谢了

网友:
这个你只能看教程,如果你是想做个安装系统的1U盘可以直接找个电脑店软件制作含装机引导PE的U盘。如果有其他想法,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