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解航模锂电芯

楼主(2024-12-28):
废了的,已放完电,拆开看看,原来里面二并的
警告:拆锂电池有风险,请勿模仿!

网友A:
它有没有毒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动力软包电池的内部,里面居然全是铜箔。

网友:
感觉拆开有股扑鼻难闻的味道了

网友:
铜箔还是能再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没有毒的?

这两年通过食疗练就万毒圣体,这点,小Ks

网友:
聚合物危险么

网友:
铜是为了降低内阻大电流放电的吧!

网友:
手里刚弄的软包启动电源的电池都鼓包,只有两三块没事,看了你这个也省的拆我的了,我这边他妹没有回收锂电的

网友:
这玩意易燃,要放平慢慢一层层展开才安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差点烧着手。

网友:
拆这个有点危险,到外面露天还行,千万不要在家里搞。

网友:
拆这个危险啊

网友:
这个比有壳锂电池好拆多了,里面出来的刺鼻味道是一样的。

网友:
铜箔可以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有没有毒的?

有毒性,有怪味,尽量少拆。

网友:
动力软包电池内部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
软包动力电池容易鼓包容易坏,使用成本不小。

网友:
我早就拆过,只是没发帖。有些人一说锂电就吓破胆了,其实没啥可怕的,里边跟电解电容结构一样,正负之间有绝缘和电液然后捲起来。不过,拆的时候还是要把电放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