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客厅改暗装插座

楼主(2024-12-28):
前几天拆除木地板,装燃气烤火炉(已用上),在定做沙发没到之前,有工具,今天干插座,除燃气管两端接头是卖燃气烤火炉师傅接外,其余自已折腾,上图片了。

网友A:
这个墙里面是泥土?

网友B:
这是个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墙里面是泥土?

有砖的,就是灰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大工程啊

就是最后得仔细打扫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大工程啊

都购明装插座安装好的,感觉越看越不舒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改暗装吧。

网友:
实心红砖,房子有点年份了

楼主:
打墙结束,慢慢收拾残局。

网友:
老房子都是红砖,现在已经没有了

网友C:
只有插座走暗线,线路不开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插座走暗线,线路不开槽了

只是插座下面开20多厘米的槽,不然沙发距插座还是能看到布的电线。

网友D:
最后那一张图,左右可以直连,然后下开一竖槽到下边的底盒,呈T字形,好看一点,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那一张图,左右可以直连,然后下开一竖槽到下边的底盒,呈T字形,好看一点,还省事。 ...

谢谢,那样的话中间要开近2米的长槽,不搞喽,下面电线要被沙发遮住的。

网友:
还是搞个套管,安全一点,在不济也搞个黄腊管套住电线

网友:
砖混结构的房子有年代了

网友E:
电线可以装个明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线可以装个明槽。

在沙发后面,估计也碰不到,要碰也要先碰到线卡。

网友:
干都干了那还露着…

网友:
我觉得还是套个PVC管好点,虽说是沙发挡住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