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流回读?

楼主(2024-12-28):
上的第1个图是用了N年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里面是漆包线变压器的非常可靠,只是因为电压电流显示格式是0.00,而不是0.000,有时精密测量特别是微电流时需要串万用表不方便。这次看到这款只因为体积小,家里已近极限了还能容得下,所以准备买的了,打算选30V10A的,这款是开关电源的,不用短路就可预设恒流、恒压值,说明书上说是小于10安时会显示0.000格式,但不知道最末位的灵敏度是多少,是不是一毫安也能分辨递进。风扇是温控的,带输出开关,短路设置,三个预置,18瓦usb,另外说也有带通讯协议的<这款链接的没有>。不过页面上介绍还有一个叫电流回读功能,不懂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真懂的?上个购买链接: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2.html?ps=v3uaNK59tB

网友:
带记录功能的?

网友:
回读就是输出端的表头所读到的真实数值,而不是预先设置的数值。

网友:
数控电源确实方便好用.表计精度通常不咋地,也不能自行更换.

网友:
实话实说,这种就是骗钱货,如果真心喜欢这种薄型开关电源,可以考虑一下OWON利利普的。

例如SEP3103:回读分辨率10mV、1mA,纹波≤50mVp-p、≤15mAp-p,带有上位机软件,完全够用。

如想功能多一些就选择SPM3103:回读分辨率10mV、1mA,纹波≤30mVp-p、≤30mAp-p,带有输出电压电流曲线监视功能,带有上位机软件,还带4 1/2万用表功能。

网友A:
说明书上说是小于10安时会显示0.000格式,但不知道最末位的灵敏度是多少,是不是一毫安也能分辨递进。

这个问题要看设计的分辨度,一般不可能分辨递进1mA。

数字电路不是模拟电路,模拟电路没有分辨率的限制。数字电路一般都会受储存器位深的限制。譬如我手里的数控电源,最后一位只能显示1、4、7或者2、5、8或者3、6、9这样跳跃式的数据,无法按照1mV或者1mA递进显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说是小于10安时会显示0.000格式,但不知道最末位的灵敏度是多少,是不是一毫安也能分辨递进。

这 ...

今天晚上刚收到货,急匆匆的先试了一下电流的串电阻测试情况,结果是和页面介绍的一样,电流可以区分出1毫安并且递进,就是比方说1.384A、1.385A、1.386A........。电压也可以10毫伏档递进。非常好很满意,感慨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