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师傅们,卷帘门尾插多次损坏的原因

楼主(2024-12-28):
师傅们,我的卷帘门尾插已经几次损坏了。门是街道统一改装的,尾插已经坏了几个。第一次坏的是门自带的塑料尾插,我换了一个铁壳的,后来又坏了,最近又换了一个重型的尾插。目测卷帘门安装水平度没问题,有人说进水损坏的,故此在上面加了一个塑料皮挡雨。

网友A:
锈成这样应该是进水了,我看你的防水只挡 了一段,水从卷帘页那里过来的没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锈成这样应该是进水了,我看你的防水只挡 了一段,水从卷帘页那里过来的没挡住 ...

这个塑料皮今天才加上去的,另外一边进不了水的。

网友B:
卷帘门上面没有外面档皮吗?这种清况下也是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帘门上面没有外面档皮吗?这种清况下也是用不久

有木雨蓬的。

网友C:
雨是飘进来的,加油吧,而且得定期加油

网友B:
糊弄人的玩意,卷帘门不加挡板下雨的话如果是电动的进水还会烧电机

网友D:
轴承就剩个光杆司令了,而且生锈成这个样子,除了进水,我想不到别的方式能成这个样子,这感觉就是糊弄人的啊,我这里凡是装在外面的卷帘门都会套一个金属壳子防水的,不是像这种,整个机构都露在外面

网友E:
进水了,除了加装挡雨之外,新买的配件自己拆解开来,多加黄油,不要命的加黄油就是了,特别是可能进水的缝隙。这样的话包你5年没事,质量好的使用频率低的话10年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雨是飘进来的,加油吧,而且得定期加油

谢谢,我以后多注意下,平时多加一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糊弄人的玩意,卷帘门不加挡板下雨的话如果是电动的进水还会烧电机

谢谢,我以后多注意下,平时多加一点油。电动机位置暂时没有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就剩个光杆司令了,而且生锈成这个样子,除了进水,我想不到别的方式能成这个样子,这感觉就是糊弄人的 ...

谢谢,我以后多注意下漏水,平时多加一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水了,除了加装挡雨之外,新买的配件自己拆解开来,多加黄油,不要命的加黄油就是了,特别是可能进水的缝 ...

谢谢,我以后多注意下漏水,平时多加一点油。

楼主:
谢谢,我以后多注意下漏水,平时多加一点油。

网友:
雨棚靠墙位置一般都是打发泡胶,有的甚至没有胶,难免局部会有漏水的地方,雨水滴到卷闸门上后会顺着卷闸门流淌到这尾插上,另外雨天门湿的时候开门也会把水带上去,建议用建筑堵漏胶带把雨棚可能漏水的地方都补上,另外再在尾插外壳两端都用绳子缠几圈挡住雨水往两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