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这个兆信RPS-3005D可调电源故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2-28):
闲鱼上买了一个兆信RPS-3005D可调电源,到手发现问题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电流不可以调节,恒流模式下拧电流调节旋钮没有效果。第二就是电压显示不停的跳,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挺稳定的,应该是数码管显示有问题吧?第三个就是电压旋钮拧到最小,电压会缓慢降到四伏就不再降了。初步判断,四个电位器有问题,然后都换了新的,换完以后还是同样的问题。主板上用的是358和324。电压电流问题是358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这电源二手好的也不贵吧,这个故障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二手好的也不贵吧,这个故障太多

看着主板也没多少元件,应该好修吧。变压器,继电器啥的正常。324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调压我怀疑是358那儿有问题。

网友B:
我买一个二手龙威的也是,到手电压乱跳,变压器有一根线脱焊了,你看看这台有这个问题没有。变压器到主板的线加一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一个二手龙威的也是,到手电压乱跳,变压器有一根线脱焊了,你看看这台有这个问题没有。变压器到主板的 ...

我这个是显示乱跳,但是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挺稳定的,而且变压器的线我测量了都挺正常的。

网友:
电容容量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头上点 好顺 牌子的 松锈剂

网友C:
楼主把照片拍清楚,上面的集成块都看不出型号?

网友D:
对于第一个问题,你是在输出短路的状态下调电流的吗?恒流调整不能开路调。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电池替换电压表的输入电压,看显示是不是还跳。确定是电压表的问题还是线路故障。
第三个问题,输出最小电压是调电压电位器下端的电阻。

网友E:
电容容量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照片拍清楚,上面的集成块都看不出型号?

这个就是主板上的照片,八个脚的是358,14个脚的是3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第一个问题,你是在输出短路的状态下调电流的吗?恒流调整不能开路调。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电池替 ...

调节电流是在恒流模式下调的,就是短路输出调的不管用。我也想着接外接电压试一下,这个电压表,但是我不确定哪个抽头接哪一个,左边三个是输入电压,右边四个白线,怎么接线呀?接输入电压的话,接哪两根线?。第三个就是调节最低电压电位器下的那个电阻不是固定的吗?原来正常可以,为什么现在坏了就不能调到最低了呢?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电阻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容量测一下

有空我测一下,有一个半导体测试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第一个问题,你是在输出短路的状态下调电流的吗?恒流调整不能开路调。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电池替 ...

龙威、兆信这类可调电源的通病,换电位编码器、换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龙威、兆信这类可调电源的通病,换电位编码器、换电容就行了。

换电容的话,换那几个电解电容吗?有两个大的滤波电容,还有两个小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