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电池检测仪

楼主(2024-12-28):
家里7号电池,不知道哪些还能使用,就用仪器逐一检测,最后把小于 1.2 V 的,丢弃。

网友:
是来晒表的吧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种型号的仪表?没见过。

网友:
什么仪器,未看清仪表全貌.

网友:
看起来仪表功能挺齐全,用于挑电池真不错。

网友:
表不错,小于1.2的遥控器应该可以用

网友B:
也想入手一个电池检测仪  这是什么仪器,未看清仪表全貌. 有链接吗

网友C:
万用表不能测么

网友D:
你是来秀表的,“家用”用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不能测么

这个可以设定测量范围, 例如电池就用 0-2V, 万用表是无此功能的,万用表仅仅是几个电压档;
这个还可以设定报警,例如设定 1.2V 为报警电压,超过这个叫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种型号的仪表?没见过。

DA-15 数据分析仪,电压、电流、电阻测量,是其辅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入手一个电池检测仪  这是什么仪器,未看清仪表全貌. 有链接吗

这个是老设备了,数据分析仪。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没见过这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秀表的,“家用”用这个表?

【家用电器电池】检测仪

网友E:
真,大材小用了。
前几天废品站2块钱掏的ut33b,带电池测试,扔了十几节五号七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大材小用了。
前几天废品站2块钱掏的ut33b,带电池测试,扔了十几节五号七号
...

ut33b ?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ut33b ? 上个图片看看。

动手搜一下啊

楼主:
要看你2元买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