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G4+G16 H616 Android 10 无法破解root的电视盒,大家避坑

楼主(2024-12-28):
就是遥控器上带有YouTube NETFLIX按钮的, 有个数码管显示时间的这种, Android 10的系统, 无法破解, 自带一大堆软件,删掉后会自动重新安装, 感觉有后门一样的。系统优化的不好,有些卡。

焊接了UART TTL口, 能看到启动信息, 但是没有console shell输入界面, 可能需要密码才能解开,启动后按Ctrl+C有相应(说明焊接没有问题)
无法中断进入uboot,超时时间是 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能进入recovery 模式和 fastboot 模式, 但是没有rom包。
也不会从sdcard或usb启动。
能进 adb 但是没有 root, 总之各方面严防死守没有什么可玩性。

这个是不花钱得来的,大家不要购买类似的外貌盒子。
有些盒子能root,也就可以去除里面的后门软件 https://github.com/DesktopECHO/T95-H616-Malware
没有root的就去不了了,不幸我这个没法root

附上启动信息,请问开启了SBOOT的是不是无法破解呢?
[188]HELLO! SBOOT is starting!
[191]sboot commit : 749c1f9a
[193]set pll start
[196]periph0 has been enabled
[199]set pll end
[201]unknow PMU
[202]unknow PMU
[204]PMU: AXP1530
[206]dram return write ok
[209]board init ok
[211]rtc[2] value = 0xf
[213]try to probe rtc region
[216]DRAM BOOT DRIVE INFO: V0.651
[219]the chip id is 0x5000
[221]chip id check OK
[224]DRAM_VCC set to 1500 mv
[227]DRAM CLK =600 MHZ
[229]DRAM Type =3 (3:DDR3,4:DDR4,7:LPDDR3,8:LPDDR4)
[237]Actual DRAM SIZE =4096 M
[240]DRAM SIZE =4096 MBytes, para1 = 310b, para2 = 10000000, dram_tpr13 = 6041
[249]DRAM simple test OK.
[251]rtc standby flag is 0x0, super standby flag is 0x0
[257][mmc]: mmc driver ver 2021-10-12 13:56
[261][mmc]: b mmc 2 bias 4
[269][mmc]: Wrong media type 0x0, but host sdc2, try mmc first
[275][mmc]: ***Try MMC card 2***
[300][mmc]: RMCA OK!
[303][mmc]: MMC 5.1
[305][mmc]: HSSDR52/SDR25 8 bit
[308][mmc]: 50000000 Hz
[310][mmc]: 14910 MB
[312][mmc]: ***SD/MMC 2 init OK!!!***
[398]read toc1 from emmc 32800 sector
[402]OLD version: 0.0
[404]NEW version: 0.0
[479]load rotpk hash
[543]load monitor-key hash
[545]load monitor hash
[749]load boot-key hash
[752]load boot hash
[817]load vbmeta-key hash
[820]load vbmeta hash
[887]load recovery-key hash
[890]load recovery hash
[893]monitor entry=0x48000000
[896]uboot entry=0x4a000000
[899]optee entry=0x48600000
[902]tunning data addr:0x4a0003e8
[907]run out of boot0
NOTICE:  BL3-1: v1.0(debug):05d6c57
NOTICE:  BL3-1: Built : 13:35:35, 2021-10-28
NOTICE:  BL3-1 commit: 8
NOTICE:  cpuidle init version V1.0
NOTICE:  secure os exist
MESSAGE: [0x0] TEE-CORE: OP-TEE version: 5c40397e #1 Tue Feb  2 07:45:37 UTC 2021 arm
NOTICE: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NOTICE:  BL3-1: Next image address = 0x4a000000
▒OTICE:  BL3-1: Next image spsr = 0x1d3

U-Boot 2018.05-g55e282b-dirty (May 29 2023 - 14:21:51 +0800) Allwinner Technology

[00.998]CPU:   Allwinner Family
[01.001]Model: sun50iw9
I2C:   ready
[01.006]DRAM:  2 GiB
[01.009]Relocation Offset is: 75ebf000
[01.050]secure enable bit: 1
[01.053]pmu_axp152_probe pmic_bus_read fail
[01.057]PMU: AXP1530
[01.062]CPU=1008 MHz,PLL6=600 Mhz,AHB=200 Mhz, APB1=100Mhz  MBus=400Mhz
[01.070]drv_disp_init
[01.100]__clk_enable: clk is null.
[01.106]drv_disp_init finish
[01.109]gic: sec monitor mode
[01.134]flash init start
[01.137]workmode = 0,storage type = 2
[01.140]MMC:     2
[01.141][mmc]: mmc driver ver uboot2018:2021-07-19 14:09:00
[01.148][mmc]: get sdc_type fail and use default host:tm4.
[01.159][mmc]: SUNXI SDMMC Controller Version:0x40502
[01.184][mmc]: Best spd md: 4-HS400, freq: 3-100000000, Bus width: 8
[01.190]sunxi flash init ok
[01.193]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SUNXI_FLASH... OK
secure storage read hdcpkey fail
[01.205]secure storage read hdcpkey fail with:-1
[01.209]name in map widevine
[01.213]usb burn from boot
delay time 0
weak:otg_phy_config
[01.226]usb prepare ok
[02.029]overtime
[02.033]do_burn_from_boot usb : no usb exist
[02.037]boot_gui_init:start
FAT: Misaligned buffer address (bbe7b538)
34 bytes read in 4 ms (7.8 KiB/s)
tcon_de_attach:de=0,tcon=2[02.320]boot_gui_init:finish
2764856 bytes read in 17 ms (155.1 MiB/s)
[02.358]name in map fastboot_status_flag
[02.362]find fastboot locked flag
[02.376]update dts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02.386]load file(ULI/factory/rootwait init.txt) error.
[02.391]name in map snum
[02.393]name in map mac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02.404]load file(ULI/factory/wifi_mac.txt) error.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02.416]load file(ULI/factory/bt_mac.txt) error.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02.428]load file(ULI/factory/selinux.txt) error.
**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
[02.441]load file(ULI/factory/specialstr.txt) error.
[02.451]update part info
read key start
key name = rotpk
key index = 0x70
4c d4 19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b7 12 4e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2.487]update bootcmd
[02.489]No ethernet foun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02.697]not supported key
[02.699]actual n size:1000, e:10001
[02.702]exptect n size:800, e:10001
show hash of file
image vbmeta hash valid
CACHE: Misaligned operation at range [44ffffe0, 462a3800]
[02.865]Starting kernel ...

[02.868][mmc]: mmc exit start
[02.887][mmc]: mmc 2 exit ok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9.170 (frank@frank-ASUS-TUF-Gaming) (gcc version 5.3.1 20160412 (Linaro GCC 5.3-2016.05) ) #20 SMP PREEMPT Mon Apr 1 15:42:52 HKT 2024

楼主:
如果谁知道怎么破解希望提供思路,非常感谢。

楼主:
好消息, 已经成功通过fastboot搞成了砖,启动卡logo 然后黑屏。
动了 vbmeta  和 recovery 分区。 无法再次进入fastboot 模式了。
只有摁着update按钮能进一个sunxi fel 模式。 可以盖上布抬走了。

网友:
坑太多了,得学会填

网友:
新出的盒子应该不好搞

网友:
现在直播源很不稳定。这东西越来越没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消息, 已经成功通过fastboot搞成了砖,启动卡logo 然后黑屏。
动了 vbmeta  和 recovery 分区。 无法再 ...

sunxi fel不能刷机?

网友:
b站Up主 晨钟酱 挺喜欢搞这些个刷机破解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nxi fel不能刷机?

没有合适的包,好像还需要高安版的包,不太确定。

sunxi fel 能运行那个 uart uboot hello 程序,串口也能看到正确显示。

在windows 上用 Phoenix usb pro 连接不上。偶尔连上一次也没有成功刷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消息, 已经成功通过fastboot搞成了砖,启动卡logo 然后黑屏。
动了 vbmeta  和 recovery 分区。 无法再 ...

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比如说再买个同款,再买个FLASH烧写器,对了还有风枪,然后拆新的提取编程器固件,写回去,然后同款可以无理由,烧写器可以挂海鲜,风枪可以50包邮出给我,对了,箱子里记得再放200家元

网友:
锡珠,钢网,助焊膏什么的也得来点吧,搞下来工具一堆,然后没羞没臊的埋头苦干就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包,好像还需要高安版的包,不太确定。

sunxi fel 能运行那个 uart uboot hello 程序,串口也 ...

刷机包多找几个,挨着试。

网友:
买手机平板也要避坑,避开Android10以上系统锁data文件夹,以免MC基岩版存档导不出。

网友:
建议直接买3399这类的广告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比如说再买个同款,再买个FLASH烧写器,对了还有风枪,然后拆新的提取编程器固 ...

你的回复太有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比如说再买个同款,再买个FLASH烧写器,对了还有风枪,然后拆新的提取编程器固 ...

有道理,支持...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网友:
天猫魔盒8一直在宣传全志H处理器,结果全网都没搜到到底是啥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回复太有才啦,,

这其实应该是当年玩路由救砖时的基操

网友:
找一下短接刷机方法,fastboot只要没损坏应该还能抢救一下,这配置比运营商的盒子好

网友:
原来家里的电信盒子做播放器用,前几天升级后只能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