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安博通ASR2000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4-12-28):
MT7621DAT集成128内存+7975+7905+128M闪存

网友A:
不带外置功放,差评!

~~~~

网友B:
中规中矩,发热不大也没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带外置功放,差评!

这个7975DN内置了中功率PA+LNA的,信号跟外置功放的差不多的,比如电信送的WTC181跟创维6640X,我比较过,两者信号基本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7975DN内置了中功率PA+LNA的,信号跟外置功放的差不多的,比如电信送的WTC181跟创维6640X,我比较过 ...

我不信,有专业设备测试么?

~~~~~~~

网友:
路由都没意思了

网友:
好大一块板

网友:
网变都贴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信,有专业设备测试么?

国标规定WIFI射频功率最大200mW,《国家对2.4GHz无线设备发射功率的限制以及相关规定》里面规定,如果天线增益小于10dBi时(家用无线路由器的天线增益多数在3至8dBi),2.4G功率是不能超过100mW或不能超过20dBm,所以板上的FEM芯片的标定的功率参数不等于实际使用的功率。别说有功放就一定好,没功放就一定差,IPQ6000带功放的ZN-M2,AX18这些都喷成筛子了都,反到是7621+7975+7905三件套的WTC181体验还过得去,30块钱买个WTC181自行体会一下

网友:
也看不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规中矩,发热不大也没散热片

底部有一大块金属散热,CPU有陶瓷散热

网友:
中规中矩,发热不大!

网友:
这样子的现在基本淘汰了吧

网友:
有USB3.0 焊位
补全一下应该很强

网友:
看不出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标规定WIFI射频功率最大200mW,《国家对2.4GHz无线设备发射功率的限制以及相关规定》里面规定,如果天线 ...

又想骗我花钱?

~~~~~~~~~~

网友:
还行吧,运营商的东西不会太差。

网友:
又见一个7621,这玩意到底有多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