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8G空间的手机,常拿来录屏,是不是容易把字库写坏?

楼主(2024-12-28):
如果每天录10G数据,10天能把字库写一遍,
一年是36次,这样3年下来,字库是不是直接坏掉

网友:
我只知道我摄像头上32GTF卡 写了2年了,3天写满一次,

网友:
如果你天天这样搞,必然是重要用途,3年即便坏了,也已回本了~

网友:
不清楚,没这么用过

网友:
写tf卡里,不心疼

网友A:
我对闪存的用法就是:始终保持留一半的空间,此外分区的时候零数都不分区。

留不到一半空间,就买新的,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闪存的用法就是:始终保持留一半的空间,此外分区的时候零数都不分区。

留不到一半空间,就买新的,加 ...

录像用的好像是循环写入的,没有留半容的说法…

~~~~~~~~~

网友:
按宣传参数,3年也才100个循环

网友:
取决于字库的品质还有运气

网友:
理论归理论,有制造缺陷,寿命也不会固定,用的久了稳定性会差吧

网友:
又不是买不起手机,怀就换

网友B:
安卓手机插工业用TF卡,估计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闪存的用法就是:始终保持留一半的空间,此外分区的时候零数都不分区。

留不到一半空间,就买新的,加 ...

保留一半空间,如果带磨损均衡,是可以延缓坏块出现的
优盘始终保留一半空间,反而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手机插工业用TF卡,估计可以用很久

你的手机支持插入tf卡么

网友:
录屏和字库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手机支持插入tf卡么

当然,我现在在用的note8支持3卡同时插入,2个sim卡+1个TF卡

网友:
有可能emmc容量越大寿命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留一半空间,如果带磨损均衡,是可以延缓坏块出现的
优盘始终保留一半空间,反而坏的更快? ...

优盘?不都是保留90%以上的空间么?

256G的优盘很少用到20G以上。

除非系统优盘,哪个相当于光盘,存进去很少变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盘?不都是保留90%以上的空间么?

256G的优盘很少用到20G以上。

256g优盘,你说的是固态优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