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床头插座床头灯

楼主(2024-12-28):
闲来无事,在床头安装插座和床头灯。卧室本来有灯,但是不方便,冬天来了,我想要那种从被窝里伸出手就能开灯关灯的那种。
床底有一个插座,就从那里引一根电源线过来。

经过反复测量,确认我躺着也能开灯关灯,并且站在床边也能正常使用,我确定了插座和灯具的安装位置。毕竟是冬天,不想经历片刻黑暗。

大体安装完成。安全起见,底盒里带了一个1A保险管(红色引线那一根),平时充电,照明,200瓦已经绰绰有余。

床头嵌入式的usb插座也接入了开关,分别控制,这下放心多了。

楼主: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有两张图片方向是错的。……

网友A:
还是86型开关可玩性强,模块多,128型就缺少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86型开关可玩性强,模块多,128型就缺少了不少

86型号再加上我们这种只刷了大白的房子,想咋搞就咋搞,没精装房那种顾虑。

网友:
这样也行,改装个遥控的也好

网友B:
直接改个遥控的不香么,有几块钱的套件…

~~~~~~

网友:
多余的垫木去掉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个遥控的不香么,有几块钱的套件…

手上一大堆遥控模块,反而还是觉得这种简单的好,直接操作,不找遥控器,不换遥控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一大堆遥控模块,反而还是觉得这种简单的好,直接操作,不找遥控器,不换遥控器电池。 ...

萝卜青菜,各人所爱…

~~~~~

网友C:
用手机控制WiFi灯多方便

网友:
简单实用,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控制WiFi灯多方便

我有两个博联智能插座,一直闲置,新鲜劲过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控制WiFi灯多方便

黑暗中一要摸得到手机二要按中按钮。

网友:
我是用天猫精灵语音控制灯光,蛮好

网友:
开关和插座最好分开,才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