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钢制压力储水桶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4-12-28):
10年买了,当时可是天价,现在换了小桶,这个钢桶不知道还有什么用?

体积有点大,高度约60cm,直径约40cm,有塑料底座,容量好像是11G;

好像是台湾产的。

充气口,有保护盖。

出水口,接了个2分的阀。

钢桶出水接口是不锈钢6分外螺纹。

用了十几年,储水无异味异物,只是太大了,太占空间了,这拆下来还能干什么用呢?

网友:
空压机的储气瓶

楼主:
体积太大了,压力也不能太高,一般5个压以下。

网友:
最高的归宿还是做储水罐,或者削掉顶部做成敞口桶装容器

网友:
压缩空气缓冲罐

网友A:
没啥用 换厨具刚扔了一个  壁太薄了 不建议当储气罐

网友:
看过塑料壳那种,里边有个充气的皮球

网友:
卖二手吧,估计有买的

网友:
卖废品,里面是个橡胶囊,肯定都掉粉了

楼主:
体积太大了,要不然就用来解决家里自来水的水锤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 换厨具刚扔了一个  壁太薄了 不建议当储气罐

难道不能用来做刀?

网友B:
这玩意儿还有点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还有点沉

是啊,最终估计是切了玩。

网友:
弄个柴火炉

楼主:
柴火炉虽好,可无处安放啊

网友:
柴火炉是个好选择

网友C:
6分口,接在自来水末端,可以给自来水增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分口,接在自来水末端,可以给自来水增压用

自来水压够高了,不需要增压,体积也太大了,没地儿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来水压够高了,不需要增压,体积也太大了,没地儿塞

我也有个类似的,还在服役,前几天才打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