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借大佬@半灌水 的光,也做了个电子显微镜

楼主(2024-12-28):
感谢@半罐水 大佬分享自己制作的电子显微镜,年纪大了看一些电路板模糊不清,所以跟风做了一个,制作过程就不说了,显示效果还是很好的。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成本:【镜头48+行车记录仪26+镜头座9.5+HDMINI转换器3.5+一个废弃的三角架和一块闲置小铝板】

网友:
这个效果不错

网友A:
做得真好,带摇把的支架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好,带摇把的支架哪买的?

用一个废弃的三角架锯短了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废弃的三角架锯短了做的

原来如此,三角架也很高挡

网友B:
楼主说说成本

网友:
楼主用的行车记录仪也是凌度F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成本

总共87块钱,支架和铝底板没花钱,底板也可以用木头

网友:
事半功倍的好工具

网友:
确实挺niub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三角架也很高挡

老式肩扛摄像机用的那种重型三脚架

网友:
显示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87块钱,支架和铝底板没花钱,底板也可以用木头

太贵了,我买个二手的才50,400倍的。你是多少倍的?

网友:
铝型材+pvc管卡 可以替换木头

网友:
效果不错清晰度挺高

网友:
木板有点出戏,看能不能用别的材料,协调些!

网友:
不错的工具,看得清楚

网友:
突然觉得我在废品站淘的那个联通营业厅定制的高拍仪好像有了新用途,只需要把当前的镜头换成这种高倍的镜头就行了,然后另一端的USB接电脑,免驱,直接打开WIN10的相机就能用了

网友:
我有个萤石的摄像头 可以Wi-Fi连接手机 如果改一下 直接在手机上看不是美滋滋?

网友:
厉害,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