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测电动车霍尔的简单电路

楼主(2024-12-28):
偶然在百度图片上看到的,很简单也比较实用,估计修车宝里面检测霍尔的部分是同一个原理。

网友:
原理肯定一样

网友:
经常用可以做一个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
是的,有工具就是不一样

网友:
表就能检测

网友:
经常维修可以做一个

网友:
好工具带来的方便是无价的,支持这类简易制作.

网友:
这个值得有

网友:
实用工具,空的时候可以做个

网友:
实用工具,可以做一个

网友A:
你这个还是复杂了,不用电阻的,这是我10年前做的一个,现在还在用,材料:一根USB线,一个霍尔线接头,3个不同颜色的LED灯分别代表3个霍尔(红绿蓝),USB供电,可以用充电宝供电

电路是这样的,接上USB供电以后,转动电机轮子,三个灯会循环亮起,哪个不亮就检查对应接口哪个颜色的霍尔。

网友:
10年前自己D的,不用电阻,简单好用,可以快速判断哪一个霍尔有问题,可以用移动充电宝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复杂了,不用电阻的,这是我10年前做的一个,现在还在用,材料:一根USB线,一个霍尔线接头,3个 ...

刚才在B站上看到一个,也是不用电阻,只用了一个2032那种大纽扣电池座供电,应该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