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华硕显示器VZ249HE,如何将底座拆下来,并挂到墙上?

楼主(2024-12-28):
求教,华硕显示器VZ249HE,如何将底座拆下来,并挂到墙上?
网上搜索了半天,也没有搜到。
显示器背面如下:

楼主:
背面那两颗螺丝拆下来,然而没什么用处。

网友:
你这个都没有挂孔,我估计是压根就拆不下来底座

网友:
看后背设计这样子,就没打算让你挂墙

网友A:
应该是向外抽的,显示器背面没用螺丝孔应该不支持壁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向外抽的,显示器背面没用螺丝孔应该不支持壁挂

是哪个部分向外抽?

网友:
没有VESA孔,挂不起来

网友:
把突出部分的外罩拆开就行了,底座是螺丝固定在内衬板上的

网友:
拍个自己显示器后背再看…

~~~~~~~~~

网友:
嗯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没有挂墙的组件,得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
你这个背面还是平的,我的使用了10几年的三星T220高清背面还是鼓的,我也准备挂墙。我找了台14的方屏显示器,将内部的壁挂板用切割机切下来了,准备在T220显示器背板钻4个孔露出壁挂固定螺丝进行壁挂。也拆过三星的普通显示器,其壁挂是两块小铁片,因无法固定和定位,弃之。现东西已经备好,但尚未壁挂。

你也可采取我的办法,找一台可壁挂的报废显示器,切它的壁挂部分使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只要你想,总能搞定的。
比如后盖拆开打2个孔,穿上绳子就能挂墙上。

网友:
不打算后续还在桌子上用的话,最省事的办法手砂轮把支架立柱切断(钢锯条拉、电烙铁烫也行),然后去某宝搜“显示器背贴”买回来粘上,再搭配一个VESA的墙面挂架就行了。
如果打算后续还在桌子上用,不在意外外观的话,直接拆了底座的环,把立柱压平,下面露一节就露一节吧,真有强迫症,那就拆了北壳,把立柱的固定螺丝松掉拆了立柱再挂。
如果运气好的话,拆完背壳,在里面铁壳屏蔽罩上发现墙架挂孔也不是不可能,但通常屏蔽罩与外壳之间,可能会有1厘米左右的距离,这也是背面不直接给你预留螺丝孔的原因,真是这样的话,在背壳对应位置打孔,然后在背壳与屏蔽罩之间垫上相应厚度的木板或螺丝帽,然后用超长的螺丝来固定挂架就行了(拆过一个AOC的显示器,就是这种内部有挂架孔但背壳为了造型好看,不打孔并且还和屏蔽壳间增加了距离的设计)

网友:
底座的环打孔,钉墙上,屏翻90度就行,省事

网友:
关键字    电脑显示器无孔配件无壁挂孔支架

网友:
一般就是从下面有螺丝拆底座
不行底座拆下来,再买个挂架背板,找个门窗店,底座多余的一切,和背板直接焊到一起

网友:
没有后背孔,怎么挂

网友:
底圈装饰板拆下看是否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