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电器点焊机折腾失败

楼主(2024-12-28):
刷视频看到继电器版的点焊机,看上去不错,加上手上有两个二手继电器,就想折腾试试。
1.松下 AEVA1251 M03
2.宏发 HFE82V-400M
忘记拍照了

使用pp2k控制,2串3000F超级法拉电容

松下接好线后,整体内阻1.9毫欧。
pp2k设置单脉冲15ms继电器开始工作
测试到25ms继电器粘连,电池点穿。点焊电流两千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二手继电器的问题

吓的我都不敢继续了,宏发继电器就提心吊胆的简单测试了下
宏发继电器二十几毫秒开始工作
测试到三十几毫秒才出现焊点,但是镍片没焊上,点焊电流一千多
因为松下的影响(和mos管版只要几毫秒的工作时间)我不敢继续加长点焊时间,怕继电器粘连,遂作罢。

继电器版点焊机折腾失败

网友A:
你想过你的继电器能过那么大电流吗?根本过不了,不出问题才怪了。

网友B:
普通继电器是不行的,需要合金防粘连触点的专用继电器,比如新能源车专用高压继电器!

网友C:
点了俩坑应该是点焊时间太长

网友:
这火花肯定很大

网友:
好吓人呀,学习到教训了!

网友D:
继电器一般是控制变压器初级,超级电容还是用MOS管吧

网友E:
机械开关哎,稍微想一下也知道,它不可能很精准吧。还是用mos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了俩坑应该是点焊时间太长

松下继电器设置的25ms,直接粘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过你的继电器能过那么大电流吗?根本过不了,不出问题才怪了。

松下好像200A,宏发400A
看视频里的那些继电器也才几百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继电器是不行的,需要合金防粘连触点的专用继电器,比如新能源车专用高压继电器! ...

这2款继电器就是电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一般是控制变压器初级,超级电容还是用MOS管吧

已经有mos管点焊机了,刷视频刷到了,折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开关哎,稍微想一下也知道,它不可能很精准吧。还是用mos折腾吧。 ...

刷视频刷到宏发600c的继电器,点焊可以到四五千的电流都没事

网友:
用汽车电瓶做电源

网友:
你的电源内阻太小

网友:
安全为重哇,两个窟窿不怕电池喷火嘛

网友:
祸害了一个好继电器。

网友:
是不是点焊时间没掌握好

网友:
真敢搞。 继电器就几百A电流。负载上千A他自己触点都发热融化了。 究竟是点电池还是点他触点?

网友:
2000A,好家伙。我用的变压器才4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