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盘SM2259XT2 掉固件了,有办法恢复固件吗?

楼主(2024-12-28):
一个aigo S500 256G ,客户电脑使用2个月就找不到SSD了。检查发现掉固件,挂在移动盒子里,插在主板后面USB口,盒子家电、等几秒钟就掉电,然后再自动加电,几秒钟后又掉电……&如此循环…………

这是客户的财务电脑,公司的财务资料都在这个SSD,而且没有备份。现在急的抓瞎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不pt只下载isp 运气好能认盘

网友:
有数据别瞎搞,找数据恢复的。

网友:
财务的电脑,推荐DC级别的MLC,没必要在关键的地方省钱。

网友:
看来ssd真的没有机械靠谱

网友:
别瞎搞全盘清了神仙也救不了,本论坛就有恢复高手。@小飞机DIY
他B站也有账号  小飞机DIY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考虑温度问题,如果温度没问题就要考虑主控供电问题了。两个月应该还可以走售后。

楼主:
鼓捣了2小时,180般手艺、武艺轮番上阵,我总算把这死SSD搞到认盘了(具体怎么认的我也是懵逼样),赶紧备份数据,转移到新系统里,明天可以交差了。

这个坏盘彻底毙掉,下周申请售后换货

网友A:
先刷个固件再说,有耐心就跑个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固件再说,有耐心就跑个RDT

才用2个月,还在包换期,就不自己折腾了,直接换货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鼓捣了2小时,180般手艺、武艺轮番上阵,我总算把这死SSD搞到认盘了(具体怎么认的我也是懵逼样), ...

1、数据线问题
2、插口接触不良
3、USB问题
4、温度高不识别,温低在试试
5、USB盒子问题
6、盘符问题

网友C:
重要数据还是放个备份到机械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数据线问题
2、插口接触不良
3、USB问题

这些都考虑、排查过了,就是SSD的问题,我用转接卡,没拆外壳直接开卡成功,然后分区格式化,拷贝了100G大文件进去,读写正常,挂机十几分钟后毛病重现,掉盘……

这2天断续用盒子挂机,偶尔能认盘,大部分时候都是不认盘的,估计是有硬件损坏吧?这质量也太差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要数据还是放个备份到机械盘好

客户的电脑,这样的建议我肯定是说了的,但是一些客户就想着省钱,不想多花一块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的电脑,这样的建议我肯定是说了的,但是一些客户就想着省钱,不想多花一块钱…… ...

确实有这样的人,而且也遇到不少,总觉得是咱想多赚他钱才这样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的电脑,这样的建议我肯定是说了的,但是一些客户就想着省钱,不想多花一块钱…… ...

重要的数据,居然用这种黑片回收片做的固态,真是心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这样的人,而且也遇到不少,总觉得是咱想多赚他钱才这样建议

很多人都是这样心态,所以…… 我也只是简单的建议,不能说多了,没办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数据,居然用这种黑片回收片做的固态,真是心大呀。

回收黑片? aigo大批量出售的新盘是用这样的LJ颗粒吗? ……厂家提供五年包换的

我已经申请售后,换货的新盘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2025-03-02):
去找数据恢复的人处理

网友:
要求高的还是自己量产成slc比机械盘的可靠性都高10倍。如果2258xt主控的话,还有免费恢复工具可以自己恢复1分钱不用花。其他的主控就等着掏几千元的高价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