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白嫖了个子弹头插排竟然还翻车了

楼主(2024-12-28):
最近大姐家里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国民消费降级的指南针是废品站,人都不买新的不扔旧的了,然后我也就淘不到宝了,这不好不容易捡了个插排还翻车了,竟然是二修货,哈哈,我也是醉了,第一次见还有修插排的人,六个螺丝上了四个还都是松松垮垮的,按键开关坏了,指示灯不知道坏了没,懒得试了。哪天捡到个坏开关给它换上,让它满血复活。

网友:
子弹头的做工一直都不咋地

网友:
哪天再捡到电源线就齐了

网友A:
烙铁功率小了点,焊锡可能是高温锡。

网友B:
开关不用了,跳过开关直连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功率小了点,焊锡可能是高温锡。

上一位维修也是个二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不用了,跳过开关直连使用。

就是不太美观啊,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C:
焊接的没有螺丝压接的可靠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接的没有螺丝压接的可靠耐用!

啥?刷新了我的认知。焊接可能会出现虚焊,螺丝压接也可能会松脱,这怎么比

网友:
看到缺了螺丝,就应该找到是被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刷新了我的认知。焊接可能会出现虚焊,螺丝压接也可能会松脱,这怎么比 ...

你看一下家里电箱供电开关接线是焊接还是螺丝压接!

网友:
这个开关很便宜,买个换上即可。我一般都是用公牛的,但要买到真货。只有厨房的单个控制开关的不是公牛的,但它的插座模块是瓷的。

网友:
线都烧断了

网友:
上家电烙铁不行,温度不够,长时间怼,把开关烫坏了

网友:
如果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插头,还是用新国标要好一点(至少两插的插上后不像这种万能的松松跨跨的),但如果有奇怪制式的插头,那这种早期的老国标万能插座还是备一个好一点,前两天厨房的下水管结冻了,开水都化不开,想起仓库里有个工业用的热风枪,去找了出来 ,结果就遇到了插头是圆脚但厂房里和我自己用的插排都是新国标无法接电的麻烦,最后给车间电工 打电话,让他来把车间检修用的长线盘拿出来,才用那个上面的老国标孔给热风枪通了电。
后续就是只顾着猛吹忘记了这玩意不能长时间工作,然后发热丝在通红的状态下与水池支架磕了一下后,其中一根发热丝断了,然后冰也没除掉,又多了修风枪的活,看来以后还是少操心为好

网友:
子弹头还真不咋滴,比公牛差多了

网友:
看见那个专用螺丝就恶心。。。

网友:
开关那几颗螺丝貌似看起来是凸起来的。

网友:
这不算翻车

网友:
我在地摊也捡了2个公牛排插,无线,一个老式的,一个新版的(用冲压铜排)...每个4元,不过外观 脏兮兮的...洗了很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