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一个浴室的洗澡混水阀,要怎么拆

楼主(2024-12-28):
带温度显示的混水阀,不显示了,看了下淘宝说是水流发电的,看了一圈没有螺丝,不知道该怎么拆?从哪下手,屏幕那块用吸盘拔了几下,没拔出来

有没有拆过的大神教教

网友A:
和你的差不多,但是笔画不全,也没拆,能用就用呗,拆了怕拆坏了就要花大价钱换新了!

网友B:
通常是先拆旋钮。你这个带屏幕的话,估计还是从显示屏入手。

网友:
看看下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
就怕这种东西,花里胡哨。。

如果有盖就是盖下丝,顶丝或螺丝;如果没盖搞不好就是大力出奇迹,拔头也不是没有。。

水口比阀简单,多数内六角。。

网友:
红圈的地方好像是盖子,可以尝试打开看看是不是有螺丝或顶丝在里面。。

网友:
防水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别拆了

网友:
显示屏正下方找找找内六角螺丝

网友:
曲脚位置底部应该应锁紧螺丝,松开即可拔出,当然要先拆立杆。

有个视频是类似的
【花洒安装十家有九家都是水管倾斜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 今日头条】https://m.toutiao.com/is/iUofuvUk/

网友C:
屏幕为了密封肯定很紧,也不可能水流发电

网友:
百分之百电池供电

网友:
先拆旋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差不多,但是笔画不全,也没拆,能用就用呗,拆了怕拆坏了就要花大价钱换新了! ...

淘宝搜“温显花洒配件”,卖家说屏幕底下有个小螺丝的,下班回去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先拆旋钮。你这个带屏幕的话,估计还是从显示屏入手。

我也觉得是屏幕,但用吸盘拔不出来,吹热了都不行,转也不动,昨晚淘宝搜了一下,温显花洒配件,还真有,卖家说屏幕下方应该有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为了密封肯定很紧,也不可能水流发电

这个配件有卖的,搜温显花洒配件,是真发电,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水流推动发电机转,另一种是半导体温差发电,肯定是水流发电靠谱点
电池供电还得做水流开关

楼主:
旋钮也不太可能,相隔有点远,而且屏幕这块是电路,不可能跟水路是通的吧

楼主:
淘宝果然是万能的啊

网友:
我都是热水器调到43度,全开热水用,不调试冷水,热水效率还高,没有烫伤风险。

网友:
小心点先拆旋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