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头都大了,在帮忙看看这个U盘是啥主控

楼主(2024-12-28):
这个又是啥主控啊,用啥量产工具

网友A:
0781??0781不是闪迪主控吗??

网友B:
这个,恐怕已经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81??0781不是闪迪主控吗??

大师有量产软件吗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已经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折腾还有一线希望,不折腾彻底没有,

网友:
黑胶体,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C:
很难啊,这种东西设计上就基本是一次性的,建议还是放弃,如果非要折腾一番,那就能找到的工具一个一个试一遍,都不对那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啊,这种东西设计上就基本是一次性的,建议还是放弃,如果非要折腾一番,那就能找到的工具一个一个试一 ...

我都下载了老多量产工具了,没有一个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已经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有量产软件吗发一下

看VID和PID,是闪迪的主控,无解,我也不知道厂商他们是怎么开出来的闪迪主控

网友D:
背面有两个铜的方点,将其中一个连接到U盘的负极插上,然后断开,芯片精灵就能读到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两个铜的方点,将其中一个连接到U盘的负极插上,然后断开,芯片精灵就能读到主控了 ...

谢谢,应该试一下

网友:
放弃吧   黑胶片  不知名主控      垃圾桶吧

网友:
这种一体的搞不定

网友:
黑胶体都是用垃圾边角料颗粒,除了慧荣主控还能抢救一下,其他家都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