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昂达A-24/256G固态,有坏块怎么刷机

楼主(2024-12-28):
昂达240G固态,有坏块怎么刷机

网友:
这种没什么封装啊

网友:
先看看是啥方案的,这样看根本不知道rom短接位在哪

网友:
所以壳子有什么用

网友:
一体模块 很难有开卡软件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固态硬盘。。。又长见识了

网友:
和M2的主控和闪存一体的有的一比

网友:
我X,sata黑胶体固态

网友:
这个壳子有点多余了。。。

网友:
这封装还没见过

网友:
长见识了,黑胶sata?

网友:
固态也开始一体化封装了么,牛批

网友:
把板子拍清楚!感觉像迷你优盘做的,速度和芯片优盘一样吧!

网友:
第二次见到

网友:
这固态牛了,昂达还有这么牛的技术。

网友:
现在的盘都做成一次性的了。最好是一过保修期就坏,就连颗粒都没有拆的价值。

网友:
这可真的是头次见

网友:
马牌的1120主控

网友:
重新量产解决吧

网友:
昂达的还是第一次见,以前见过金百达的有一款240G的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