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恩兔N2个人云盘拆解

楼主(2024-12-28):
云盘外观是这样的。正面一个开机键和3个指示灯,背面该有的接口也都有了,包括TYPE-C电源口、HDMI、网口、USB-A和SD卡。

侧板拆开是一个硬盘位

塑料架的螺丝取下后就是板子了

然后看看背面

主要的原件都在背面

来看看特写,首先是内存,两颗512M的

闪存,4G的

网口芯片,是颗千兆的

主控是海思HI3798MV200的

网友:
名字叫“云盘”

网友:
内置萨塔不错

网友:
海思芯片用处挺广

网友:
这个也叫云盘

网友:
思路不一样

网友:
这也叫云盘!

网友:
这叫网络硬盘?

网友:
个人云盘好东西

网友:
可以塞硬盘.......

网友:
见识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NAS的低端版本吧,可以称为NAS SE

网友:
2.5机械盘容量最多也就5T,还是移动硬盘接口!

网友:
系统做得怎么样

网友:
可以内置硬盘的机顶盒,很不错

网友:
似乎是机顶盒的配置,可插硬盘

网友:
感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