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3d打印机异响,顺便分享一下它的作品

楼主(2024-12-28):
3d打印机最近打印过程中发出金属摩擦声异响,检查一下运动部件,先分开测试x轴方向,y轴方向,z轴方向,e轴方向,看是哪里问题。

右边这个惰轮好像有点问题。掀开上盖板看看。

就是画面中间稍低一点的这个惰轮,用手摇晃一下,很明显的旷量,那就简单了,直接量数据,下单。

配件到了,这小玩意pdd要3块多。

从我的随机工具架上掏出合适的扳手,看出来了吗,工具架和这个扳手手柄都是3d打印的。因为这个尺寸的扳手用得多,保养维护都靠他,所以就给他打了个手柄,方便使用,不勒手(忽略这个打印质量,因为是边调机边打印的。我很少打什么测试模型,因为浪费材料)。

拆下了,新旧对比一下,尺寸ok。旧的很明显轴承不行了,缝隙严重。

新的安装上,检查一下皮带松紧,ok没问题,维修完成。
接下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作品,3d打印还是挺实用的。

这个是非标电动工具插头转接,非标转东成款21v插脚。模型是网上下载的别人的东成款21v插脚模型,然后自己根据尺寸重新进行二次画图,插片使用了机器原装的插片(中间切割重新定位尺寸),省下购买东成插片的钱,而且转接座是直接固定在机器上,不易丢失。

书包目字扣,这个更是实用更实用,原装的扣有多劣质大家都经历过,换上这个加强目字扣,随便背,估计背包坏了,这玩意都不会坏。这模型也是网上下载的,自己根据具体情况二次修改过。直接替换,无需裁缝。

然后是这个,挺实用的一个小电筒,带充电宝功能(应急使用,输出波纹和容量都挺差的)和侧光,我买来时换了一个动力退役的18650,续航很爽,用的少,几个月充电一次,但是从来不用担心我需要使用时会没电。
这个裂了好久了,能看到我用胶水修复过(因为懒得建模。。。)
然后前几天看到微笑-鲨又有一款新款手电筒,同样是带应急充电宝和侧光,而且还升级了带伸缩调焦,充放电口还很巧妙的藏在了伸缩调焦的里面,平时不用时不用担心金属物品误触导致火灾风险(特别是放包里面),尾部还多了个大挂钩。
但是这个外形有两个款式,一个是不带应急充电宝功能的。带应急充电宝功能的我找了最低都要15块多,而且尾部的挂钩我用不上,想想还是把这个裂开的修复算了。
这个网上没找到模型,于是花了点时间自己量尺寸建模,顺便给充放电口增加一个盖板,更加安全,其余不变。

结尾说一下我用的建模软件是草图大师,都是自学的。3d打印机是几年前二手收回来的几百块钱,corexy结构的。我现在用的耗材是petg,基本35块钱1kg,能打好多东西了,强度也够用。
3d打印还是很好的,偶尔的天马行空可以实现,平时的修修补补也可以满足。我还有打了很多东西都是很实用,太多不好长篇大论,本篇就到此为止了

网友:
好羡慕能3d打印的大佬

网友:
羡慕有3D打印机的

网友:
等我的设备调好,也上个头来试试打印,应该问题不大,需要时间调试

网友:
换的轴承换了就能复活

楼主:
不用羡慕,现在3d打印已经很平民化了,fdm最入门的悬臂和龙门架i3结构,二手100-200都能有交易。重点是有没有这个兴致去调试。当然也有比较省心的拓竹牌,价格就要去到1000多以上了

网友(2025-09-03):
建议新手还是选择拓竹.可以极大降低维修维护时间.A1 MINI国补特价不到1000.入门足够了.

网友(2025-10-17):
好多人推荐拓竹,最便宜也要1000,花十分之一的价格搞个二手先玩玩也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