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次买无刷钻的后续--拆它的充电器然后做个新的

楼主(2024-12-28):
前情提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120-1-1.html

37块钱一电一充,电机是铝线,电池是垃圾,充电器……没理由幸免吧

神奇的是明明16.8V的电池,充电器给配的21V的
也不知道使用的统一模具还是怎么滴
其实我干脆就没去测试到底多少电压,到手拆。

电路板看起来就还凑合?但是这体积,功率肯定是很小的。

那么
做一个新的嘛
4串充电模块(8.5)+电源(8.5)+外壳(0.78+3),淘宝逛一圈带回

这就是我为啥买16.8V的电钻,因为充电模块好解决。
说一下IP2365这个方案
它支持1~4串的锂电充电
最大3A的可设定电流
模块买来默认是2.5A的电流
电池我也换了电芯2600毫安时的
2.5A电流基本算是1C充电
因为这个方案是降压充电
所以电源只能买比16.8V高的
我选了24V2.5A的拆机电源

那么……剩下的就是合体了
考虑到电源和充电模块的发热量

考虑到电源本身和模块的发热量
还是搞了个散热风扇
垃圾佬根本不缺小风扇

还是因为发热问题
模块和电源都给他贴上散热片
用导热硅胶(不是硅脂)

焊线
模块采用尼龙隔离柱固定
模块上有固定孔
为了延长散热风扇寿命
又买了常开型温度开关
不知道多少度合适
盲选了个50度的
粘到散热片侧面

既然是1~4串可设定
为了功能最大化
必须给它利用上

拨码开关
充电模块是通过短接不同焊盘来实现串联电池数量设定的,所以拨码开关很合适。

先钻孔
豁开
锉一锉,修一修,塞进去,粘一粘,完美。

然后焊线,绝缘,合体试试
拨码开关我只有3p的存货,就给用上,反正单节锂电的充电板我多的是。

差点完了指示灯
简单,壳上对应位置钻个孔
亚克力棒子怼进去

粘死然后剪掉多余的
这蓝蓝的光柱……

然后真合体,贴个标签
别忘了钻上进风口不然风扇就是摆设了

还有线呢,线用的是手机快充线里拆出来的,线径可以
其实我有硅胶线
但是本着有垃圾先用垃圾的理念……

焊好接头,讨个热缩管,把一头吹紧
屁股里灌硅橡胶,凝固之后吹紧

齐活了
测试

开关全部关闭,输出0伏

不用断电,直接分别开启对应开关,电压直接切换
应该是正常了

好吧完工
电池其实懒得焊,所以也就还没测试真充电什么效果。
回头再发帖吧
拜拜

网友:
电压都有点低

网友:
做的不错,寿命长

网友:
它不配用这么好的充电器

网友:
技术非常不错   佩服

网友:
18V电压合适

网友:
这个做得不错。

网友:
这个也能做

网友A:
电源外壳占3个插座位不好,要买220v接线输入套件,4串充电板没被动均衡电阻。建议买4个USB开关电源板,买20片4056充电板,挑出4片一致性好的4056做主动均衡,4口电源会共地短路不能做4056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外壳占3个插座位不好,要买220v接线输入套件,4串充电板没被动均衡电阻。建议买4个USB开关电源板,买20 ...

4056不行,太差劲了。我已经在做更好的充电电路了。你说的平衡充,我也有计划的。做这个充电器就是顺便。本来模块想自己去立创白嫖呢,实在是懒得贴片,发现有现成的卖,也不贵,做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外壳占3个插座位不好,要买220v接线输入套件,4串充电板没被动均衡电阻。建议买4个USB开关电源板,买20 ...

就这种。IP5189T充电宝方案,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可调,比4056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B:
模块上加这么多散热片,还外加风扇,这是准备传几代?

网友:
这才是玩数码干的事,改的不错

网友C:
它不配用这么好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上加这么多散热片,还外加风扇,这是准备传几代?

饱和式配置。谁让咱手里存货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不配用这么好的充电器~!

它配不配得上不重要,咱电池也重新组了呀,电池配得上就行。

网友:
充5节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