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音箱干扰音之触碰杰里芯片引脚导致蓝牙断连噪音消失询问

楼主(2024-12-28):
搞了一个小车机,初始测试的时候都还行,组装的时候想把AUX和tf补齐,就拆了转换板,结果可能是烙铁不给力接地的引脚连锡到边上的D+信号了吧,导致车机开机就有底噪声+脉冲声。

后面拆机用手指触碰各个芯片,触碰到JL芯片的13脚处蓝牙重启,并且触碰过程中底噪几乎消失,脉冲声直接没了。

后来用镊子碰触测试,蓝牙断开,脉冲声消失,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与手部绝缘,但是效果一样。
本以为补齐24晶振边上的电容,结果车机通电没反应,最后废了点心思,查到了类似的芯片。

经查,13 14引脚分别通24晶振两脚。
13 BT_OSCI I / OSC In
14 BT_OSCO O / OSC Out
只是这个脉冲声实在讨厌,明天上班再试一下把管USB的芯片拆掉试试。
废了几天组装,有点不舍得舍弃,如果能搞好,就放在宿舍听广播还是不错的。

----------------------这是分割线这是分割线这是分割线这是分割线这是分割线这是分割线============

后续增加测试。将所有连接线移到外面接口焊接,无用。
用USB接口U盘播放,好像音质会有变化。看来确实焊接连锡影响到某个元件或者芯片故障了。

全文完。

网友A:
据说可以用车机高频头做收音机,有兴趣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66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用车机高频头做收音机,有兴趣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666-1-1.html ...

楼主的车机还没搞定

你又来个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车机还没搞定

你又来个收音机

直接把车机高频头拆下来做成收音机,就不用搞这个车机了

网友:
单独买个收音机也很便宜,不过折腾也很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车机高频头拆下来做成收音机,就不用搞这个车机了

本来是没想折腾的,最开始以为可以放CD,后来发现只有收音功能,测试发现有蓝牙,刚好手上又买错了喇叭,所以就想组合起来玩一下。

网友C:
可能是设计的问题,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有一个插卡播放器,带FM收音,FM收音总有滋呜一样的杂声(不好描述那种声音,姑且叫滋呜声吧),一直以为是我的FM发射板有问题,直到前几天偶尔触碰或者短路播放器主控兼MP3解码芯片的24M晶振引脚,杂声消失了。收音机芯片好像是RDA5807,我在一个电子表上拆了个32.768K晶振,接在收音机芯片上,再断开主控与收音机之间的控制线,这下子收音机正常工作,无杂音了。
我参考了一下其他两个插卡播放器,主控和收音机芯片只有主控带晶振的,收音机一般有杂声;主控和收音机芯片都带晶振的,收音机无杂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设计的问题,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有一个插卡播放器,带FM收音,FM收音总有滋呜一样的杂声(不好 ...

车机头大概率不会有这种问题吧。
我把24m的晶振拆了,整机不工作。。。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么说,一会试试把线全部从外部的插头那里接。
有可能是走内部的焊点有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车机头大概率不会有这种问题吧。
我把24m的晶振拆了,整机不工作。。。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么说,一 ...

接喇叭、电源的线头移出去了,没用。

网友:
换过户外音响不是原装的蓝牙接收板,不论怎么接地线,加屏蔽线都有底噪,只有单独供电才会正常。

网友D:
这是用机床切割的壳子吗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容器受损导致的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机床切割的壳子吗

用的是几块钱的小手磨,不过功率不够,那厚厚的壳磨了好久,考虑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几块钱的小手磨,不过功率不够,那厚厚的壳磨了好久,考虑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机的。 ...

哦!我买了个游标卡尺就是想DIY一些东西!精度控制得好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买了个游标卡尺就是想DIY一些东西!精度控制得好好哇

细节你看不到。。喇叭使用木工开孔器,只有50的,正常要开到60.。。
车机上下一条缝太宽了,用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