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请教丰田车载收音机日频改国频

楼主(2024-12-29):
有2个老款丰田收音头,卡带机不知怎么改频
收音头型号5415
卡带机型号15405

网友A:
记得当年是把收音部分的黄色晶振换成455就能收到当地节目,不过数显频率是不对的。

网友B:
FM 调频段,可以通过更换电容来处理。
以前玩过,日本的 FM ,频率下限低,我们国内校园广播好像也用的那一段。

网友C:
可以把里面的高频头拆下来做收音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666-1-1.html

网友:
试过,放弃了,建议不折腾

网友:
经典机器,似乎可以通过改变电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年是把收音部分的黄色晶振换成455就能收到当地节目,不过数显频率是不对的。 ...

谢谢!改天我试试,频率显示我加过二极管显示出88至108,但收到不台,放老家好多年了,现在想起又想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 调频段,可以通过更换电容来处理。
以前玩过,日本的 FM ,频率下限低,我们国内校园广播好像也用的那一 ...

我改成88-108的。觉得机子质量,做工都比较高,就当得闲弄弄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里面的高频头拆下来做收音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666-1-1.html

但不会做,要不你指导指导,最好加上蓝牙,

网友D:
印象是跳二极管配置支持频段的。显示频率范围也会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是跳二极管配置支持频段的。显示频率范围也会跟着变。

有资料么。

网友:
难得一见的古董机

网友:
机子质量,做工都比较高

网友E:
看看pcb上的IC,让高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pcb上的IC,让高手看看

改天回家拆了拍下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改天我试试,频率显示我加过二极管显示出88至108,但收到不台,放老家好多年了,现在想起又想改改 ...

貌似这个已经十分接近成功了。加的二极管我猜是给识别显示使用的。接下来需要修改电容或者线圈改动频率范围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这个已经十分接近成功了。加的二极管我猜是给识别显示使用的。接下来需要修改电容或者线圈改动频率范 ...

后面不会改了,离成功还远

网友:
高手能玩的东西

网友:
可以去矿石收音机论坛问问,那个坛子玩收音机的大佬多

楼主(2025-04-06):
引用 网友E:
看看pcb上的IC,让高手看看

PVC板及ic,就不知怎么改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