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手机后盖,如何保持防水性能?

楼主(2024-12-29):
好多手机刚出厂防水性能不错,

但是一换后盖,是不是防水性能急剧下降?
换后盖时,如何尽量保证防水性能不受影响呢

网友:
好好上胶 清理干净

网友:
接触面上专用胶就行吧

网友A:
上原厂胶,并且加热粘合,最后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厂胶,并且加热粘合,最后保压。。。。。

原厂胶哪里可以买到?

你说的是密封胶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厂胶,并且加热粘合,最后保压。。。。。

b7000不需要加热就能粘合?

网友B:
看修理师傅们都是使用专用胶水处理,不然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修理师傅们都是使用专用胶水处理,不然解决不了问题。

你说的是什么专用胶水? B7000,还是B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