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咋收纳啊老哥们

楼主(2024-12-29):
太多了,大约90种贴片电阻、30种直插电阻、20种贴片电容、
二斤混装直插电容(CBB那种大家伙)、60种器件(二极管三极管MOS管

蜂鸣器电感端子排针按键数码管电位器拨码开关船型开关按钮航空插头……)、
20种LED(草帽的雾状的高亮的粗的细的贴片的直插的红的蓝的黄的……)、
5种单片机(stc的stm32的爱信可的沁恒微的灵动微的)……

装了电阻一大包、电容一大包、器件一大包、单片机(烧写器、typeC供电模块、温湿度模块、
红外模块……)一大包

一大袋子快装不下了……带着小包装袋体积大,去掉小包装袋不好认型号……

还有一堆工具,PCB夹具、电烙铁、铁板烧、吸锡器、镊子好几个、螺丝刀一大堆、
美工刀、斜口钳尖嘴钳老虎钳……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个抽屉式收纳盒就行了

网友:
家里不会没有盒子吧,分类装呗。

网友:
换成透明小袋子装,粘墙上如何?

网友A:
不要多买,用多少买多少,反正你买多藏起来当你用到的时候也还是找不到

网友:
关键是要防潮。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现在多幸福,需要现买。

网友:
别愁了,我手上几百斤的电子垃圾。

电阻论盘买。

网友:
能数过来,就证明不够多建议买个电阻本,空本就行,小的都收到本里,当然全收收不下,只是找的时候好找点,大的没啥办法,我买的塑料箱,找的时候翻个底朝天,芯片什么引脚怕弯的,放带盖子的小盒子里了,大概分类装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多买,用多少买多少,反正你买多藏起来当你用到的时候也还是找不到

太对了,往往不用的时候又会经常翻到

网友:
盒子加袋子

有里面分开为格子的盒子最好

网友:
种类太多了

网友:
贴片用专门的元件包

网友: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业余的随便用个盒子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对了,往往不用的时候又会经常翻到

还有就是每年年底大扫除都会丢,反正都是眼睛一闭一顿仍,所以说买多没必要,用多少买多少最好。反正就算藏起来最后也还是丢垃圾桶的,实在没必要

网友:
我用的自封袋+收纳箱

网友:
元件盒子,太多酒用周转箱。。谢谢分享

网友:
买元件收纳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每年年底大扫除都会丢,反正都是眼睛一闭一顿仍,所以说买多没必要,用多少买多少最好。反正就算 ...

无刷电调等航模配件可不便宜,丢掉损失很多钱。贴片电阻用楼上样品本,导线引脚二极管等长的用可拆分格子药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