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加厚订书机改装成平脚订书机

楼主(2024-12-29):
加厚订书机改装成平脚订书机

网友:
我还不知道有可以订这么厚的订书机。

网友:
买好一点的钉书钉吧,比如国产的得力,我们经常钉100多页的文件,国产的得力完全可以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这个我琢磨过,平脚的奥义只在你拆下来那个铁片,铁片的凹槽。普通的和平脚的形状不一样而已
我曾经想着自己用雕刻机加工做一个铁片,改成平脚型,后来都忘了这事
回头有时间折腾一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这个我琢磨过,平脚的奥义只在你拆下来那个铁片,铁片的凹槽。普通的和平脚的形状 ...

另外,平脚型并不适合多页厚文件,不要质疑为啥订书机基本都是弯脚,那是有道理的,弯脚抓纸力更强,平脚只适合10页以内的临时性装订。

网友:
现在的垃圾针。不是卡就是弯

网友:
这样压的容易中间翘起来

网友:
这个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
厚的用的装订机,谁用订书机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平脚型并不适合多页厚文件,不要质疑为啥订书机基本都是弯脚,那是有道理的,弯脚抓纸力更强,平脚 ...

拆下铁片中间就是空的了。直接订就是了,至于弯脖子还是平头不在在意。订好再用锤子锤子锤锤子七七六四四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平脚型并不适合多页厚文件,不要质疑为啥订书机基本都是弯脚,那是有道理的,弯脚抓纸力更强,平脚 ...

拆了铁片下面是空的,订出来是直的。还要再加工。

网友:
超10mm厚的用订书机钉不牢靠、用装订机或小台钻、钻孔、铆钉或线装、、、

网友:
改的非常实用,选择加厚针也很重要。

网友:
有个大号的订书机,纸张没超过50页,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怎么改的,没看明白。。。

网友:
有一台这样的订书机,真是难用,一直吃灰中。

弯脚改平脚是有很大好处的,弯脚时压力变大,会破坏订书钉,并导致文件散乱,改平脚后,订书钉可以直接穿过,保证了文件平整。

但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有没有办法改一改:因为文件很厚,订书机下压后与底板并不平行,导致订书钉不是垂直下订,而是倾斜的,结果就是订书钉在文件上出口距背脊距离远远大于进口与背脊的距离,这个如何解决?得想办法让订书机下压时上部分与底板保持平行才行。

网友:
挺高级的订书机

网友:
不是订书机的问题是钉子线软扎不进去

网友:
我也觉得是订书钉的质量问题,你拿进口的钉子放在国产的订书机上,一样可以,不 过我觉得太厚了还是拿装订机或台钻穿线好

网友:
只是拆了个零件,DIY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