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镍氢电池傻充之CJC5288魔改线路板

楼主(2024-12-29):
参考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744-1-1.html
里面有大量的讨论,技术细节请大家移步那个贴了解,本贴只发表我设计的PCB文件
说明:
1.由于空间有限,产品还是用的贴片元件,但考虑到大部分网友不具备热风焊枪,所有所有焊盘均有放大,方便电烙铁手焊。但如果某插件元件如果足够小,也是可以用的,比如电感,我原来设计的是CD54,结果发现冲突,后面改为0305插件电感,躺平焊,比CD54要矮,解决了冲突问题。
2.我没有用干簧管设计,因为发现傻充电池槽太短,上AA时,需要拉满再回弹,如果负极簧片后面贴上强磁片,无法拉满,造成AA进槽非常困难,我采取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2032座,将它的弹性簧片剪出来,用502粘在机壳尾部,这样,当负极簧片拉过来时,簧片会压缩,让AA进槽,进槽后,负极片回弹,2032也回弹,维持接触,使并联电阻加入,将AA充流增加一倍。
下面发附件。。。

文件格式是pads的,可以直接发pcb厂打样,某宝上5圆包邮,五片。
照片中的黑线是我引出的地线,方便在壳子盖上后,测量与电池负极簧片之间的电压,除以你用的采样电阻,就是充电电流,不是使用必须,也不是设计错误需要飞线更正,供研究用的。

网友A:
图呢?正在看镍氢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正在看镍氢充电器

我可以看到附件了,能下载吗?图片怎么发我还有学一下,后面加上。刚才花了一个小时,用嘉立创EDA画了一路原理图

楼主:
今天在电池正极和地之间,加了一个100K电阻(见下图的R5),解决了不插电池时,LED快速乱闪的问题,能够实现手册里面写的,不插电池时全亮,插了电池开始慢闪充电,但插了电池再拔掉,它是亮还是灭取决于你拔电池时它是亮的还是暗的

网友B:
这好像是基于Datasheet的单LED指示灯设计,之前有人捣鼓了双LED灯…

~~~~~~~~

网友:
可惜这玩意没有像4056那样便宜的小板,不然去嫖一个回来玩玩…

~~~~~~

网友C:
其实这电路还是挺简单的。。。。可惜主控IC包邮的不多。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基于Datasheet的单LED指示灯设计,之前有人捣鼓了双LED灯…

是的,我一楼给的链接的贴子,里面有双灯介绍,但我觉得除非是设计正式产品销售,双灯是更加合理的。象我这样,只是自己焊出来避免用傻充,单灯能告诉我充满的状态,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电路还是挺简单的。。。。可惜主控IC包邮的不多。哈哈哈

不是不多,是没有,我选择了一个邮费最便宜的,买了八片焊了两台,如果只买一片芯片,那确实亏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顶楼主,支持diy

感谢!互相学习!

网友(2025-02-14):
引用 楼主:
感谢!互相学习!

有成品卖吗?我来2个器件也都焊好的板。楼主能组织个团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多,是没有,我选择了一个邮费最便宜的,买了八片焊了两台,如果只买一片芯片,那确实亏死 ...

有成品卖吗?我来2个器件也都焊好的板。楼主能组织个团购吧。

网友(2025-06-18):
这个灯乱闪,确实让人恼火。

网友(2025-07-30):
这芯片的-▲V检测准吗,有人测过没

网友:
我也测试了一下,插电不插电池时led是快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