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路及其简洁5V1A电源适配器ZX-003

楼主(2024-12-29):
在下边接口处可以拆开电源

主板正面元件很少,才四个元件

主板背面也很简洁

采用自供电原边反馈转换器控制芯片MT2513,不需要光耦和TL431芯片。

低压整流二极管SS24

高低压滤波电容各一个

保险电阻一个

网友:
确实是好简洁的电路

网友:
还真就是主打“能用就行”,用料节约的不能在节约了

网友:
这玩意都是论斤称的,太多了,做工太简单了,没有过流过压过温保护电路,没有啥快充协议的;千万不要给手机充电,拿来当个小夜灯电源挺好。

网友:
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
挺简约的电源,外壳看起来可以。

网友:
虽简单,还别说,耐用

网友:
估计电流只能到0.5a

网友:
小作坊做的。

网友:
简约化制作,不保险的产品

网友:
别看人家简单,就输出5V来说,该有的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
简单不太实用

网友:
看包装就知道是个三无产品了。

网友:
人家就是直奔220V转5V直流去的,而且目的也达到了,主打能用就行,至于会不会漂屏不在考虑范围

网友:
这个好简单啊,手机不太敢用

网友:
能正常作用,足够。

网友:
很简洁波纹很大

网友:
太简单了,没431,波光耦,好用么?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都省略了,会不会用着用着就“bo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