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安遥控器经常失灵

楼主(2024-12-29):
这个遥控器一年前就开始经常出现解锁键失效,拆出来发现电路非常简洁。
首先排查按键看不出问题。在检查过孔的时候发现,失效按键过孔电阻跳动且偏大。飞线后修复

网友:
是不是手汗进入里面腐蚀线路了。

网友:
是胎里症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么细小的故障点都能发现,真不容易。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好发现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进液会过孔不良。如果没有进液,那质量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过孔做板的时候有偏差, 打在边缘上了 时间长了氧化就开路了

网友:
我还以为按键时间长了,里面氧化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板问题通病

网友:
PCB工艺问题,黑化工艺导致,好的用沉铜工艺。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是单个按键不好用还算好找,如果是公共线故障了,都失灵就难找了
上次修个空调遥控器就是过孔断线,只影响了共用的几个按键,去找线路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