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换EC芯片走了点弯路

楼主(2024-12-29):
帮人修一台笔记本电脑不显示,查来查去没查出原因前,还把EC芯片给弄短路了,没经验从闲鱼买了块料板同型号的,叫对方把EC的供电对地量一下,对方死活不干说没有万用表,白花三十五块把只有EC的芯片和几个电源芯片买过来赌一把,其它的芯片都拆了。回来后供电对地也很低只有6个阻值的二极管档,原来坏的只有1个,这下触发不了,原来 的可以触发被我弄短路了,后来在淘宝查才几块钱一颗还包写好程序。多走了湾路。

网友:
你走的弯路就是不应该修,什么年代了还修,这年头修搞不到钱,换才是王道

网友A:
个人觉得现在修板不如直接换板,毕竟这不是当年修CRT的年代了,以前那个年代,很多零件是通用的,比如电阻、电容,可是现在呢,人家都是贴片了,而且好多元器件不通用。加之很多元件不仅是BGA,而且里面还有程序。对于帮忙维修或者县城维修的人,换板还是比较明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现在修板不如直接换板,毕竟这不是当年修CRT的年代了,以前那个年代,很多零件是通用的,比如电阻 ...

板级维修没技术含量,芯片级又不好搞。这个行业没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现在修板不如直接换板,毕竟这不是当年修CRT的年代了,以前那个年代,很多零件是通用的,比如电阻 ...

喜欢钻牛角尖的,凡事都想弄明白的那种人。。,从中获得乐趣即可。。。

网友:
更要 知其所以然

网友:
淘宝 拼多多哪个不比咸鱼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