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后盖涂T7000后,如何压紧,确保没有缝隙?

楼主(2024-12-29):
后盖一拆开,手机的防水能力是否要大打折扣?

这个时候粘后盖的手艺,对手机防水性能是不是影响极大?

手机后盖涂T7000后,绑了很多皮筋,好像还是有一些缝隙,
如何压紧,确保防水性能呢

网友:
楼主是懂得捆绑艺术的

网友:
绑得真好看

网友A:
直接用线绳缠上,放置一晚

网友B:
平放桌面再压上一摞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线绳缠上,放置一晚

还是有缝隙

网友:
手机SM,第一次见;小日子的SM看的多,确实不一般,这种文化已传入我们这里了,看楼主的图就知道了,已出神入化了。

网友:
绳艺还有进步的空间,请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放桌面再压上一摞书,

压上一摞书可能会把屏幕压坏?

网友C:
是涂的手艺  均匀饱满 才不会出现缝隙

网友:
直接压块重物试试

网友:
现在厂家设计时就是2~3年一换,理念已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涂的手艺  均匀饱满 才不会出现缝隙

涂太多,下回拆开是不是也太麻烦?

网友:
还是用书之类的东西压好一点,弄个10斤左右重量的书压,这样捆会不均匀,这手机是不是红米8,好熟悉的样子。

网友D:
应该你除胶没除干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你除胶没除干净吧

里面是不是有空腔

网友:
我的小米上次换电池,配的胶水发过来就漏光了,装好准备盖后盖才发现,后来用的是换喇叭皮圈的胶水

网友E:
胶水不行把,涂上稍微凝固下再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水不行把,涂上稍微凝固下再盖上

如何确保没有缝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确保没有缝隙呢

我就是用皮筋搞定的,胶除干净,新胶涂均匀就行。爆了可能把屏干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