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康佳KOMI A8拆机

楼主(2024-12-29):
CPU:MT7621  265M RAM  128M NAND闪存  MT7975DN+MT7905DAN
配置和小米CR660X一样,UBOOT和固件通刷。

网友:
看了发热不大,连个散热片都没有

网友:
貌似7621各个品牌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还有TF卡插槽没焊接,另一个是什么

网友:
好像这u可玩性较高,刷不死breed

网友:
小功率芯片发热量不会大

网友:
现在各行各业为了生存都在拓宽产品范围

网友:
没见过康佳还有这个

网友:
康佳还做上这个了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长见识了,头一回见康佳的路由器

网友:
刷固件玩吧

网友:
可玩性较高

网友:
通刷,连灯都一样?莫非是一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