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4高配版刷机支持电信、联通VoLTE高清通话

楼主(2024-12-29):
2024年的最后两天,听说小米的解锁政策有改动,赶紧翻出手头的红米4高配版解锁,解决这个电信、联通不能打电话的问题,否则只能上网就是个残废。

参考了网上的帖子,机型最接近的只有红米4x的,总结下必要的操作步骤:

1。解锁,这个就不多说了,http://www.miui.com/unlock/download.html
2。刷Redmi4Pro.r.e.c.o.v.e.r.y-by-cofface-0323,记得重启时,要选择禁止还原rec,否则重启后又还原成自带的了;参考:http://bbs.ydss.cn/thread-1534694-1-1.html
3。在REC下刷入root-Magisk-v26.1.zip;
4。进入桌面,没有看到面具Magisk,再装一次root-Magisk-v26.1.apk,然后打开程序后会再次提示修复安装,并重启;
5。安装re文件管理器;使用re文件管理器,进入/firmware/image/modem_pr 找到mbn_ota.txt,将ct那行目录中openmkt修改为volte_op,这个是修复电信的,将cu那一行目录中openmkt修改为volte,这个是修改联通的,然后看下菜单里的启用volte是否是勾上的,重启手机就应该ok了,下面的截图是已经改好的了

试了下插电信卡,直接信号上就显示HD,打电话没问题

联通卡有点奇怪,第一次拨10010要等好久,信号上也没显示HD,然后再重启了一次,信号上就有HD了

相关工具软件,都放在网盘了:http://topper.ysepan.com/

网友:
我记得我的红米note4可以直接打开,但是有时通话不清晰,就关了

网友:
有个4X想搞一搞

网友A:
红米note13还不让,政策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note13还不让,政策怎么改了

后期的机子,能正常用的就不用折腾了

老机子解锁后可以做些改定位之类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米note13还不让,政策怎么改了

以前解锁也是个卖点,现在嘛,呵呵

网友:
以前解锁也是个卖点

网友:
明明升级下软件就能支持,就是不给弄,还得自己动手

网友B:
红米4高配版是不是联发科的cpu

网友:
小米限制越来越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4高配版是不是联发科的cpu

不是,高通625,据说算一代神U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高通625,据说算一代神U的?

那不错 应该是4+64的 有好多系统可以刷 可玩性很强

网友:
625确实是神u了

网友(2025-02-03):
红米Note 5A 高配版没有找到mbn_ota.txt这个文件?

网友(2025-04-06):
太感谢了 大神

网友:
4X电信已经搞好了  大感谢大佬了

网友C(2025-05-28):
大佬,我按你的操作成功激活联通VoLTE了。 但是后面为了试试电信卡,把卡槽拔出来加了电信卡,再开机,这下两张卡又都没有hd符号了,卡肯定没问题 现在不管用什么卡插手机都又没有hd显示了 ,配置文件也是照着改的没错,这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按你的操作成功激活联通VoLTE了。 但是后面为了试试电信卡,把卡槽拔出来加了电信卡,再开机,这下 ...

针对不同运营商的SIM卡,手机会生成不同的配置文件,你从联通卡换成电信卡,相应的配置就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