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创维电视可以安装软件了

楼主(2024-12-29):
买的创维的电视,以前想装个软件真的很难,这两天无意之间发现插上优盘竟然能发现里面的软件了,还能安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软件自己升级的,我的软件都是把升级给关掉了。后来我又试了试我妈家的另一台创维,发现也能安装了软件了,虽然还很善意的提示安装别的软件可能有害电视。以后再也不用机顶盒了。不知道别的牌子电视现在是不是也偷偷升级软件可以让用户安装软件了

网友:
我刚买的海信电视,也是可以安装软件的,用U盘,但是要在通用--设置里,把模式改成酒店模式,就可以发现U盘和里边的APK软件,我都安装了看直播的软件了;否则都是电视自带的软件,都是看过期的东西,没直播。

网友:
可以安装软件,是不是故意让用户随意安装,然后出问题了找售后,有偿服务?

网友:
还不错,开放权限

网友:
现APP下载了,应用另行收费,放开正常

网友A:
安装的啥app看电视

网友B:
安装也没有用,它还能看什么?

网友:
去年买的长虹70寸电视,app随便装,也流畅运行,这不刚过质保没多久就叫升级系统,升就升吧,这下好了,负优化,以前流畅运行的APP感觉就慢了,感觉就是CPU降频后的那种慢,运行它自己主页的都还流畅,

网友:
买了2抬小米电视,app都是开放的,随便安装啊。

网友:
小米,随便安装,手机直接传送,u盘都没问题。
海信,一阵一阵的,安装有点复杂,相应国家号召的时候就完了,有一次是恢复到原始状态,然后再安装

网友:
一直都是特种安装方式,,,开放生态好

网友:
现在的电视都这么回事的,好久不看电视了

网友:
电视都可以的啊。

网友:
能安装也不用,就用机顶盒,别人它抽风那天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啥app看电视

电视直播可以看成百上千的!!

网友:
严格控制客户安装apk,只会让大家远离这个品牌,现在人会用脚投票的。

网友:
曾经这个牌子的可不是轻易让用户安装,想好多办法安装成功过,但后来那些办法又安装不了了。
从那后告知能告知的买电视者,远离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也没有用,它还能看什么?

电视直播,电影,还能看B站和抖音就够了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是不能直接电视机上安装的,受启发刚才也去试了一下,装了几个软件到创维58寸上面,是可以装打开的了,什么情况啊,这样以后就是不用机顶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