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给盾屏幕搬个家顺便记录如何生成12864图片代码

楼主(2024-12-29):
一、给显示屏搬家
一个工商银行的U盾屏幕,早先已经点亮过了:
STC开天斧开发板点亮工行金融@家U盾12864屏幕

拿游标卡尺测量了尺寸后画了个板子,这都是2023年10月31号的事了。

噶板子,噶掉的那一块是温湿度AHT20模块,已经测试过,说明铁板烧效果良好:

fpc排线引脚也是拿游标卡尺测量后,估约莫画的。接下来开始搬家操作,

先用铁板烧拆背光LED灯,焊上,再焊个210欧的电阻,加3.3V电压测试正常点亮;、
再电烙铁拆掉显示屏,引脚稍微有点错位,不过不影响,直接焊上了,然后看图连接线,

上电,果然不显示。
反复焊线五六回,还是不亮,单独测试引脚到开发板的联通情况,发现是SCL引脚没焊住,
加锡重焊后,正常点亮了:

还别说,有了个PCB夹具就是方便,主要这玩意焊了排针后咋放都不得劲,
夹具一夹,得劲了,哈哈哈。

二、记录生成12864图片代码,也就是图片取模
什么Img2Lcd、PCtoLCD2002直接用不太行啊,折腾半天。
1,用“IconWorkshop v6.9.1单文件版”新建128x64的文件,输入文字或者导入图片,
生成你想要的图片,保存为ico格式:

2,用Img2Lcd打开上个步骤保存的ico图片,选择bmp格式另存为bmp图片:

3,用PCtoLCD2002打开上个步骤保存的bmp图片,选项里面如图设置,生成C51字模即可:

4,打开上个步骤生成的txt字模文件,复制代码粘贴到代码里面去:

5,编译下载到MCU里面就行了:

然后就能在屏幕上看到图片了:

文字图片更方便,IconWorkshop里面直接输入即可:

遗忘是个大问题,过了一年,别说代码了,之前测试好的项目文件都不知道在哪里
扒拉半天找到了,哎,好好修改名字、做好记录吧

网友:
对用单片机做SDR宽频收音机感兴趣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142-1-1.html

网友:
板子割得不好看,为毛不开槽然后再切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网友:
直接割,太暴力了

网友:
这样割太难了,其实可以放些一些板框线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想玩屏幕,可惜我玩不转

网友A:
拼版可以试试放些长圆形槽,然后全铺铜,板子打1.0,到手稍微划两刀很好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版可以试试放些长圆形槽,然后全铺铜,板子打1.0,到手稍微划两刀很好掰 ...

我都用1.6的,结实耐操

网友:
手工真心不错!!!!!

网友:
板子放点长槽容易分开,直接切割太费事了,我也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