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mah的锂电池,放完电,只能充进去1200mah,这种算不算电池严重损耗?

楼主(2024-12-29):
明明容量是3000mah的,
为啥只能充进去1200mah

网友:
1800的沉底了

网友:
严重衰减了

网友:
放了多少电出来

网友A:
充电器带容量显示是吧,只显示充电容量,没有放电和容量测试是吗?
可能原因1:电池虚标了,实际就是1800的皮套了3000的皮
可能原因2:电池内阻大,大电流放电掉压块,电量还没用光就保护了,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已经回血了,充进去的电量自然少

还是得具体分析,尤其看放电完成和充电之前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带容量显示是吧,只显示充电容量,没有放电和容量测试是吗?
可能原因1:电池虚标了,实际就是1800的 ...

层主正解.

网友:
冬天电池容量都缩了

楼主:
怎么测放电?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虚标

网友:
如果是新电池就是虚标,如果是使用很长时间的电池就说明衰减很厉害了

网友:
可能是虚标,气温高一些再试试

网友:
明明3000mah,是怎么来的?怎么明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