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ADLX65YCC3D联想65wc口电源

楼主(2024-12-29):
联想原装电源ADLX65YCC3D,65w,c口 20v3.25a

有点想修它的意思,还是有点用的
先上功耗表看待机ok,看来故障在后级,有机会搞,修好给正点原子t80供电用不错

拆完壳就是这样了

光耦是吗?

LD5763GS-U,电源管理芯片

看到这里,我以为捡漏秒杀了,开心地点了一支,然而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

拆下管子量一下,哦,ok的

管子焊回去,量输出是有5v的。上诱骗板,协议没握手成功,输出只有5v没变化

WT6633P芯片

查这个芯片供电,协议线到芯片ok旁边的电路都是正常的,改天有需要的芯片一起买一个来代换试试了。

最后想吐槽一下,那几个整天叫我洗表的,你们出来看一下,我洗完的表成怎样了?包浆没了不说,连字都没了,我就拿了泡沫洗了一下,就成这样了,不过一点也不影响使用。

话说回来,我之前那表,是有点脏了论坛,影响到论坛整体素质,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得改
感谢观看,明年再会

网友:
看到万用表的字被洗掉了,深感内疚啊。

网友:
洗啥表,好不容易包浆了竟然被洗掉了

网友:
好不容易盘出的包浆不用洗

网友:
摊上见过一次,问价,那个佬竟然说不卖??!!!!

网友:
哈哈,字被洗没了

网友:
芯片出问题了吗

网友:
字没了用电铬铁重新刻字涂白漆

网友:
哪坏了

修好没有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线或者输出接口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线或者输出接口的问题呢?

线和接口量过了,电阻量过,没有问题,有空换一个芯片试试看,不行就下一步再说。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B:
我在公司也捡到一个联想65w电源,C口被剪了,我找了跟快充数据线把三根线正负和CC线都接上插电脑没反应,我看你这个电源CC不触发也会有5V输出是吗,我的5V也没有

网友:
灌胶的,除胶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公司也捡到一个联想65w电源,C口被剪了,我找了跟快充数据线把三根线正负和CC线都接上插电脑没反应,我 ...

cc没触发是有5v的,你量一下,上表试试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如果有待机电流可以拆出来看看会不会是整流坏,直接量正负级没有用,有个mos管需要打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没触发是有5v的,你量一下,上表试试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如果有待机电流可以拆出来看看会不会是整流坏, ...

这个壳不好拆,你是撬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不好拆,你是撬开的吗

从220v那头撬开的,就是插头那里,用力,开一个小口,然后拿绳子拉开,参考我那个拆假苹果电源那个帖子的手法,还算不太难拆。

网友:
字都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