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史密斯厨宝EWH-6C2,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4-12-29):
名叫“史密斯”的厨宝太多了,看做工应该是真的大名鼎鼎的AO斯密斯
淘来的,底下的塑料板没了,其它都在,这玩意拿起来非常重,倒置还不出水,晃荡还没有水声

剪线了,拆开检查,如果没问题顺便接线
1、网上查到的图,还挺贵的

2、正面

3、侧面

4、主要部件都在这里

5、用料很讲究

6、就这个地方,跟大部分厨宝不太一样,
看这个绿色扳手,这个应该是减压阀?疑问就是这个

7、进出水口几乎并在一起了,之前没见过这样的

8、白色的是进水处过滤芯安装盖

9、里边有不锈钢过滤网

10、就是厂家示意图,怕漏水就不拆了

11、标签,注意红色框内容,
不对吧,不是已经自带减压阀了吗?

楼主:
试过了,完好无故障,就是内部的水倒不出来,嘴对着进水口吹都没用,净重5.7公斤加上6升水,搬家不能算小件儿了

网友:
看位置的话说不定那个绿色阀门就是倒水的?

网友A:
能用就好,插头改个带漏电的。顺便测下功率,这个一级能耗不一定准确。

网友:
买个假的史密斯,不如买个国产品牌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把进水的安全阀打开才能把水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好,插头改个带漏电的。顺便测下功率,这个一级能耗不一定准确。

咱哪有能力测试能效啊,好几台微波炉、电磁炉,看着原件差不多,但能效标识就不一样

网友:
那个扳手好像是打开水口,边上有一个口子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小厨宝就是个小型的容积式电热水器,如果用它来代替燃气热水器肯定用电费用很高,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空气能热水器比电热水器省电一样

网友:
应该是正货,A。O的东西挺贵的

网友:
螺丝质量很好,塑料件有点多了。

网友:
冬天还是很有用处的,洗菜洗碗手不冻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看标签应该是正货,那些百把两百的应是山

网友:
看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使用多年的旧货,应该拆开换镁棒,顺便把里面积攒的半缸水垢清理倒掉。网上有新胶垫卖,不怕拆了漏水

网友:
这防漏水什么原理,没看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