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卓手机省电模式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4-12-29):
是处理器降低工作频率,

然后就省电了,
是这个原理么

网友:
降频率,关外设,限制耗电(如亮度超时),限制进程活跃能力。

网友A:
应该关了很多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关了很多后台。

均衡模式不怎么关后台?

网友:
主要是关后台APP吧

网友:
主要是降低限制频率限制屏幕亮度

网友:
主要是降频,降频后后台就保不住了

网友:
降低刷新率,息屏断网,缩短息屏时间,降低屏幕亮度,关闭自动同步等,如果以上已经设置过了那是否开启省电模式区别已经不大了,部分手机开启省电模式后反而更费电的情况也不少见,至于是不是降频这个不一定因为每台手机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网友:
CPU、GPU、网络芯片和屏幕比较耗电,关闭这些就能大幅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