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客云,网心云赚3刷海纳思固件

楼主(2024-12-29):
玩客云,网心云赚3,可以刷海纳思,做下载盘,个人云盘。

一、刷机
玩客云刷hinas系统,在hinas官网有详细的教程。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步骤,也有刷机所需要的软件。以下刷机教程源于hinas官网,我略做修改。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一)、准备工作
1.准备一个 U 盘
同样,需要旧款usb2.0协议的普通 U 盘,建议8-64G的款式, 使用神雕 U 盘格式化小工具,格式化取回全部空间: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提示

下载地址:神雕U盘格式化小工具

2.准备一个双公头 USB 连接线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3.拆开盒子,取出主板
拆解外壳技巧:先热用吹风机把背后的pvc贴片吹软,然后用刀具小心撬开。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4. 准备两个工具软件
下载和安装好: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晶晨烧录工具: USB_Burning_Tool.exe USB 镜像烧写工具: balenaEtcher.exe

5. 下载好作者开发的海纳思固件
海纳思系统 U-BOOT 底包: S805-uboot-hinas.img 2M海纳思 U 盘镜像固件:下载后请解压。
需要的可以留言

(二)、刷入海纳思系统 U-boot 底包
1. 找到主板短接点:
不同板子请自行百度短接位置,下面提供作者收集到的图例: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2. 双公头 usb 连接:
双公头 usb 连接线一头接电脑,一头接板子2号口(靠近 HDMI 的一边)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3. 导入海纳思系统专用 U-boot 底包
打开 USB_Burning_Tool 软件工具,导入 S805-uboot-hinas.img 底包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4. 烧写刷入 U-boot 底包
短接住-->打开盒子电源-->显示已连接-->放开短接-->点击 “开始” 按钮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正常情况下,你短接到位,就一定会显示已连接 ;

如果烧写失败,请检查每个步骤;

或选择全部擦除的选项试试。

5. 拔掉双公头、关闭软件。
最后,拔掉双公头连接线,关闭软件。至此,底包刷入完成。

提示

这个动作是一次性的,之后再也不需要刷入底包了。可以装好主板盖好盒子了。

(三)、烧写海纳思 U 盘启动镜像
1. balenaEtcher工具将镜像写入 U 盘
打开balenaEtcher工具,插入前面准备好的 U 盘到电脑;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注意:软件显示 U 盘成功写完镜像后,务必等待10秒再拔出 U 盘。(知道啥叫作缓存吧)

2. 将 U 盘插入盒子 usb 口上电启动
把 U 盘插到 1 号口(靠近网口的),接上网线到路由器,重新打开电源;

务必拔出双公头线,拔出SD卡(如果有),插好 U 盘,接好网线 ;

务必接网线到路由器 LAN 口,否则可能无法初始化成功!

玩客云停服,海纳思让它起死复生,刷机、使用保姆教程
注意:如果上图 HDMI 画面出现 failed to boot 字样;

1.启动时务必将 SD 卡拔出,尝试再次上电启动,如多次启动依然卡在画面;

2.可能 U 盘制作有误,重新格式化多次,重新烧写 U 盘;

3.可能 U 盘不被启动识别,请更换 U 盘,重新制作烧写 U 盘;

3. 等待 2-3 分钟,首次初始化启动完毕
等待 2-3 分钟,首次启动完毕,即可到路由器查找自动分配的 IP,设备名字叫“localhost.local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