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排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2024-12-29):
想买一个8位插排,看了下淘宝,价格好贵,插排这种东西,需求量大,产量也大,为什么还这么贵?

网友:
我买了8位+4位两个德力西才24,抖音发券时候

网友:
大品牌的更贵,卖点就在安全。

网友:
咸鱼上大把不带线的,自己再配个线就可以了

网友: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
一般是插孔越多和线越长价格就越高,而且大品牌的价格比杂牌的高。

网友: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只是你没有看到便宜的。

网友:
主要是现在的铜贵了,好的插排就贵了

网友:
现在的铜贵了

网友:
买日式12孔的直接接线,8块左右一个,里面非常结实

网友:
用签到红包,今天买一个,明天买一个,只要便宜就下手,贵的坚决不要。

网友:
你这个贵是指多少钱啊

网友:
公牛的还是好用,又安全。

网友:
这东西技术含量不高,价格高的最大因素是品牌溢价

网友:
有便宜的,安全性差点

网友:
  铜片厚弹性大夹得紧才是正道,现在夹紧阻尼都靠安全门了,省铜倒是省铜了,塑料片子夹再紧有什么用?

网友:
差不很多好品牌的一个孔10块钱的样子,我是这样算的,也有好多杂牌子用很久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插拔次数多了以后会不会接触不良之类的
还有就是自己知道事杂牌质量一般就充个电十几瓦,用下小功率,大功率的要注意就好了

网友:
真的用全铜料钱

网友:
功率要求不高可以缩水的铜包铝便宜一半

网友:
价格贵和便宜是相对的,质量好和坏也是相对的,看你怎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