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更换万用表电池触片

楼主(2024-12-29):
我的万用表电池漏液了,幸好只腐蚀了一块触片而且是三块串联电池中间的没有焊接在电路板上。被腐蚀的金属触片变成亚光的了,规格是8*20mm我网购的是9*21mm的不过看安装的地方还有空余的缝隙还是能正常安装使用的。请问什么品牌的电池没那么容易漏液,在网上看到益圆品牌有一款电池号称做了防漏液设计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宝工万用表?

楼主:
是的,宝工MT 1236C不是专业维修用的一年也使用不了几次。

网友:
天天用,可能就发现及时了。

网友A:
把电池一起换掉呗,上锂电,必须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宝工MT 1236C不是专业维修用的一年也使用不了几次。

用的不多,就用低自放镍氢充电池

网友C:
用的不多的话,平时就不放电池,用的时候再放,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3AAA正好换锂电

网友D:
继续用碱性电池的话,小米家的紫米电池好一些(不是小米商城里的新款,是老款紫米电池)。
有网友做过实验的,耐时一次性磷酸铁锂电池,挂阳台3年没漏液,至今还在挂着,算算得快4年了吧,首选,1.5V的可以1:1直接替换电池尤其是单数电池盒,不受限制。价格成本高一点。
然后便宜实惠的10440和14500系列电池,三元锂电池是3.7V到4.2V,磷酸铁锂是3.2V到3.6V的可以适合双数电池盒的,锂电池+占位筒代替2节。(当然你这个可以改1节锂电池+2个占位筒或者电池并联,这个表好像带ldo适应宽输入电压3.3-5V)价格成本最低。
再然后就是镍氢电池,1.2V可以用于对于电压要求不严格的表,品牌来说松下的低自放电公认质量较好,国产BPI倍特力实惠一些。价格成本适中。
当然还有很多好牌子,我没用过,希望网友推荐,我也想知道哪种好一些,目前我也是乱用状态。贵点的表目前用的耐时和一款水表电池,便宜点的表用的镍氢,电池盒条件好的用碱性电池用多一些(有的电池盒密封好,及时腐蚀了也好更换弹簧的表,直接用704密封胶堵口以后,用紫米碱性电池)。

网友:
哈哈,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一起换掉呗,上锂电,必须滴...

要是厂家能生产出用锂电池的万用表相信销量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不多,就用低自放镍氢充电池

我是担心镍氢充电池是1.2伏的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网上很多价格超便宜但是要测量好规格,家里有玩具电池盒也可以看看如果规格一样就拆下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用碱性电池的话,小米家的紫米电池好一些(不是小米商城里的新款,是老款紫米电池)。
有网友做过实验 ...

我是担心镍氢充电池是1.2伏的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现在准备买几节益圆品牌号称做了防漏液设计的电池试试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的话,平时就不放电池,用的时候再放,我就是这样的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楼主:
要是厂家能生产出用锂电池的万用表相信销量会不错,自己更换除了麻烦外而且锂电池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不想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镍氢充电池是1.2伏的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现在准备买几节益圆品牌号称做了防漏液设计的电池试试 ...

益圆有人做过测试我记得,初始内阻97mΩ放电后175mΩ1800mAh左右碱性电池。碳性750左右,用碱性电池不管啥品牌都不要完全相信,还是相信704胶才是王道。

不管这投诉是真是假,15年肯定是夸大其词的,因为有效期短。

其实除了容量,我感觉低自放电是一个重要参数,可惜没人测试,都是大家感觉。

网友:
用镍氢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益圆有人做过测试我记得,初始内阻97mΩ放电后175mΩ1800mAh左右碱性电池。碳性750左右,用碱性电池不管啥 ...

我看中的是上绿下蓝那款不是这款白色的,不过厂家测试是模拟极端环境下测试然后换算成日常环境下的寿命,有些手机按键厂家短时间测试超过十万次的按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使用经过几年老化还是有不少按键没到十万次按压就损坏了。

楼主:
我是担心镍氢充电池是1.2伏的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