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Turbo 3手机时,发现 存在指纹解锁不灵的问题

楼主(2024-12-29):
我在使用  红米Turbo 3手机时,发现 存在指纹解锁不灵的问题,录入后失效等问题‌。重新录入指纹后,当天指纹解锁没有问题

我百度“红米turbo3指纹解锁不好用”,看到有贴子
红米Turbo 3的指纹解锁功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指纹解锁不灵敏和录入后失效等问题‌。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指纹解锁的灵敏度不高,录入一次指纹后,大约3天左右就会失效,需要重新录入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指纹识别率可能会受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手指破皮,手太干,手上有水等,可以录入多个手指,提高识别率。另外建议录入人脸,解锁更方便。

网友:
有个办法可以试试,一个指纹多录几次

网友:
在用pixel7也有这种问题,可能跟贴钢化膜也有关系,每次换膜之后重新录入指纹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