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量产精调参数对照表

楼主(2024-12-29):
前言:只适合2259XT,需要其他主控的资料可以跟帖,我玩到了就顺路做

继上次经过一宿的折腾

最终成功把TSOP48的MLC-L74A成功开卡在SM3281之后,又继续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

经过一顿买买买,拆拆拆,手头的颗粒更多了

终于在昨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2259XT G2 U盘板子 颗粒固件不适配

这新制程的QLC是真的难伺候,以后要远离N38,N48

于是继续调小参数

经过了35个小时连续奋战后,终于折腾成功了,睡了一大觉

把自己折腾的经验分享一下吧

调小参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70个参数,特别容易看花眼,所以制作了一个表格

顺便翻译了一下

试着直接发帖发现会乱套

先把英文的贴出来吧

眼神好+英文好的兄弟自己对照着修改就可以,跟我一样容易眼花的可以下excel表格,每隔一行加底色

参数格式(2259XT)
89,D3,AC,32,C6,00,5,16,2208,147456,9216,01032,00976,00800,04,001,01,1,F1,00,0,99,7F,01,0000,3B,3C,01,00,00,10,10,00,00,00,01,01,00,00,000,3,0,03,02,FF,FF,01,05,3,05,0020,0020,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每个数值对应的参数(2259XT)
ID0(H),ID1(H),ID2(H),ID3(H),ID4(H),ID5(H),Flash Type(D),Page Size(D),Spare Byte(D),Block Size(D),Page Number(D),Block Number(D),Minimum Block Number(D),Die Address(H),Plane Number(D),Internal Chip Number(D),CE Number(D),Channel(D),Flash Interface(H),Process(D),Sub-Process(H),Strong Weak Table Select(D),Flash CMD Option1(H),Flash CMD Option2(H),Table Setting(H),SLC CMD Ptn1(H),SLC CMD Ptn2(H),Reliable SLC Mode Option(H),SDR tWC(D),SDR tRC(D),DDR tWC(D),DDR tRC(D),CMD Set Table(D),Read Retry Table(D),SLC Read Retry Table(D),Initial Invalid Block Page(H),Initial Invalid Block Column(H),Initial Invalid Block Pattern(H),Initial Invalid Extend Option(H),ECC Bit(D),VccQ(D),Vcc(D),IO Driving 1(H),IO Driving 2(H),IO Driving 3(H),IO Driving 4(H),Endurance 1(D),Endurance 2(D),Endurance 3(D),Setting Status(H),Flash Status 1(H),Flash Status 2(H),SM2259XT Flash CMD Option 1(H),SM2259XT Flash CMD Option 2(H),SM2259XT Flash CMD Option 3(H),SM2259XT 25inch_Driving1_33V(H),SM2259XT 25inch_Driving2_33V(H),SM2259XT mSATA_Driving1_33V(H),SM2259XT mSATA_Driving2_33V(H),SM2259XT 25inch_Driving1_12V(H),SM2259XT 25inch_Driving2_12V(H),SM2259XT mSATA_Driving1_12V(H),SM2259XT mSATA_Driving2_12V(H),SM2259XT SLC_Block(H),SM2259XT ODT Option(H),SM2259XT Flash CMD Option 4(H),SM2259XT Flash Interface Speed(H),SM2259XT SLC Endurance 1(D),SM2259XT SLC Endurance 2(D),SM2259XT SLC Endurance 3(D),SM2259XT Flash Output Driving(H),

资料来自毛子的网站

最后分享下制作完成的样子

网友:
这个确实牛,我是没这耐心

网友:
高手,收藏备用了。感谢分享

网友A:
这是做的固态U盘?

网友:
牛逼,这么多颗粒,看着都烧钱

网友B:
佩服

楼主这是纯爱好,还是要入行啊??太有研究精神了

网友:
有分享精神,给您点赞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个很低好的颗粒

网友C:
闪存参数定义多年前某吧发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0690-1-1.html

58xt,59xt,59xt2,63xt这几款慧荣无缓主控的闪存参数定义是一样的。

目前市面上能玩的动的颗粒参数,慧荣厂商和部分巨佬都调好了,个人玩家需要动和能动的参数廖廖几个。反正我一般也就动一下第16位的die数量。

期待楼主研究更多的新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参数定义多年前某吧发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0690-1-1.html

看来要做的功课就少了不少,刚入手了一大把拆了颗粒的62en,准备深入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

楼主这是纯爱好,还是要入行啊??太有研究精神了 ...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的固态U盘?

对啊,小巧精悍,速度不错,还可以把弃之可惜的QLC用起来,u盘对寿命要求不算很高,速度猛就行

网友:
这么多颗粒,能做好多优盘。。。

网友D:
大佬,看看我这个还有的玩吗?一下子收了五个,哪个有搞的价值?对于固态开卡我还不会玩
这两个都不识别硬盘了,一个单面,一个双面有颗粒

这个512的能认盘,就是很慢

网友:
折腾的快乐,技术的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看看我这个还有的玩吗?一下子收了五个,哪个有搞的价值?对于固态开卡我还不会玩
这两个都不识别硬 ...

第一个sandisk的颗粒是东芝闪迪的Bics3 128单颗粒2CE的TLC 可以玩玩 挪一颗上测试板看看CE全不全,不全就是带锁,需要贴转接贴
第二个看不出来我手里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丝印是自己打的那种,64G单颗,感觉不是很妙的颗粒,最好也是摘下来单颗上测试板看看ID
最后海力士的应该是512单颗的TLC,3D第四代,还不错的颗粒(前提丝印没被打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看看我这个还有的玩吗?一下子收了五个,哪个有搞的价值?对于固态开卡我还不会玩
这两个都不识别硬 ...

第一个AS2258,有工具可以直接测,前提是主控没坏,颗粒有锁概率不高,先读ID看
第二个没有工具,只能拆芯片读ID了
第三个2258XT,工具更是多,也可以直接测
只要能拆下来芯片,其实都能折腾,就看你想要怎么折腾,值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AS2258,有工具可以直接测,前提是主控没坏,颗粒有锁概率不高,先读ID看
第二个没有工具,只能拆 ...

我就是想着开卡让它能正常用就行,其它没有要求,拆芯片就不愿意动了,第三个2258xt,就是工具太多了,不知道用哪个,我手里的工具至少有三十个,无从下手,我也不懂开卡,好像都没开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