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网购博世电锤钻头Φ6*110mm,上写的是 plus-1,以前买的写plus-3,有何区别

楼主(2024-12-29):
以前买的博世电锤钻头Φ6*110mm,上写的是plus-3,  这次我网购的博世电锤钻头Φ6*110mm,上写的是 plus-1,  这有何区别?

会不会买到假货了?  一般在哪买博世电锤钻头,不会买到假货? 是直接买  方大王牌 圆柄电锤钻头(博世电锤钻头是两坑两槽, 国产电锤钻头是四方的)  就行了吗?
我在拼多多上看到有  方大王官方认可的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1系、3系、5系、7系,数字越大越贵,性能越好,7系可以打断钢筋(rebar)

网友:
至少视觉差异,排削刃是不同的,1是双刃的, 3是四刃的。

网友:
双刃

四刃    两刃中间是不是多一道不一样的螺旋

网友:
SDS PLUS-3钻头
用于电锤钻头
SDS plus-3钻头在对混凝土钻孔时很耐用
4排屑槽设计提供了有效的除尘性能,大大增加了耐用性
它是由高合金钢制成的,通过优化的硬化技术生产,很耐磨
适合所有SDS plus四坑电锤钻头

SDS PLUS-1四坑1系电锤钻头
用于电锤钻头
SDS plus-1四坑1系电锤钻头适用于混凝土钻孔
2刃钨碳合金刀头让钻头格外坚韧
U形双排屑槽设计能有效排屑并达到标准的使用寿命
适合所有SDS plus四坑电锤钻头

网友:
博世7系一样打不了钢筋,不要迷信,我花了70多买过,和方大王的普通钻头比起来也就快一点点,基本可以忽略的效率,价格高了十倍,这东西就是消耗品,这个钻头的结局是打路牙石头的时候发热厉害,我看钻头都红了,就加了点水,结果就是合金头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我买了4支喜利得的,6和8各两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