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池点焊机改进

楼主(2024-12-29):
上次制作的锂电池点焊机由于使用的汽车启动电源内阻太大,效果不好,而且点焊过久后发热鼓包,做了一组6020的电池包后就闲置了制作一个锂电池点焊机
手里一直也有两个力神40A磷酸铁锂电芯,一直想换上去看看效果,最近有空就换了试试
电芯外观,之前查了参数脉冲电流可以达到800A持续2秒好像,其中一节极耳没有转接出来,花了20找了本地锂电池加工店激光焊接上了1.0的铝铜复合带

全焊好后测下电芯总内阻2mΩ,此前启动宝内阻到了十几mΩ

单独测量单个电芯内阻在0.3左右,测量发现是那两个铜鼻子内阻大了,单个0.4mΩ了,暂时没有其他铜鼻子先将就用试试效果

试试焊接0.2的镍片,焊接电芯负极,4ms脉冲时间,效果还不错,此前用启动宝负极焊接一直有问题

暂时没有制作电池包的需求,还不清楚连续焊接稳定性如何

楼主:
我把铜鼻子焊了一层锡后总内阻小了0.7左右

网友A:
我用那个欣旺达6.2Ah,号称70c放电,两并,三串,12.6V,又能给汽车搭火点车,又给点焊机焊电池。3年,有点微鼓,不影响汽车搭火。一次着。放一组在办公室,离停车场不远,保安经常电话来,有客户要搭火。立马扛电池飞奔过去,一次一百,回20块给保安买烟。双赢。

网友:
支持楼主手动制作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那个欣旺达6.2Ah,号称70c放电,两并,三串,12.6V,又能给汽车搭火点车,又给点焊机焊电池。3年,有点 ...

70C的倍率的确厉害,你多少钱入的,我刚刚看淘宝大概三十几一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那个欣旺达6.2Ah,号称70c放电,两并,三串,12.6V,又能给汽车搭火点车,又给点焊机焊电池。3年,有点 ...

搭伙收100?有点猛。叫保险公司可以免费??

网友:
激光焊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铝铜复合片留长一点打孔穿螺丝用啊

网友:
敢玩这种大单体的都是猛人

网友:
我也准备搞一个启动电池

网友:
火花啪啪啪

网友:
引用 楼主:
70C的倍率的确厉害,你多少钱入的,我刚刚看淘宝大概三十几一片

商家帮焊接螺丝柱一起32元/片,早买早享受,不差几块钱,买新一点,平整的就好。

网友:
这种锂电池的输出电流应该是是比较大的,记得在汽车启动器上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伙收100?有点猛。叫保险公司可以免费??

有不少头铁的,只买交强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那个欣旺达6.2Ah,号称70c放电,两并,三串,12.6V,又能给汽车搭火点车,又给点焊机焊电池。3年,有点 ...

生财有道啊……

网友:
挣点零花钱而已,又不是天天有,

网友:
这电池都是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那个欣旺达6.2Ah,号称70c放电,两并,三串,12.6V,又能给汽车搭火点车,又给点焊机焊电池。3年,有点 ...

这生意做得好,搞几次就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伙收100?有点猛。叫保险公司可以免费??

保险公司未必来得这么快

网友:
搞几次就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