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动压力机改台钻之终于完工!

楼主(2024-12-30):
小车床加工B10锥度太难了!用马克笔划线,配合一下,看看磨掉的地方,类似于刮研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错

网友A:
选择了直联,就需要在齿条外部,电机和横梁之间加一个弹簧,齿条轴重量增加太多,需要弹簧平衡

网友B:
能加工轴芯 手艺不错了 直驱 感觉力量偏小 老王家好像有卖一个大功率直流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了直联,就需要在齿条外部,电机和横梁之间加一个弹簧,齿条轴重量增加太多,需要弹簧平衡 ...

这个压力机本身就是带卷簧的,跟台钻一样回弹,力量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加工轴芯 手艺不错了 直驱 感觉力量偏小 老王家好像有卖一个大功率直流驱动板

...

我也在寻觅体积小,扭力大的好无刷

网友C:
楼主的机加工技术非常牛啊,不愧是业界的老钳工,做的小台钻是12V的,不知道力量又不够大,轴的同心度怎么样,钻头晃不晃啊

网友D:
厉害了,加工通轴,

网友E:
这个同心度稳定吗?

网友:
楼主厉害!有了这个,diy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加工技术非常牛啊,不愧是业界的老钳工,做的小台钻是12V的,不知道力量又不够大,轴的同心度怎么 ...

力量钻几毫米铁没问题,同心度感觉一般,因为那个主轴B10是自己车床加工的,精度不如成品磨制的好,不过还是能用的,钻头肉眼几乎看不出晃动。做着玩,重在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同心度稳定吗?

还行吧!做着玩。要是能买到成品磨制的B10主轴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加工通轴,

在车床上,钻头使劲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同心度稳定吗?

那个B10的轴非常难加工,差一点都不行,锥面不能外全贴合的话,钻夹头装上就是歪的,而且还塞不住

网友:
这小台钻牛啊

楼主:
刚性太好了!纯实心铁蛋蛋啊!非常小巧,底座只有巴掌大

网友:
够结实的了

网友:
慢工出细活,可能时间会长一些。